apm3.1.2固件

楼主(2015-04-10):
这个固件在自稳模式我解不了锁,后来发现需要gps锁定才可以。那就是说不能再室内飞咯?怎么破?

网友A:
不用呀一压杆正常解锁

网友B:
在配置里把围栏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配置里把围栏关了
大神啊。我是开启了围栏。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配置里把围栏关了
请问gps模式下下降速度调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