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遥杆维修记!0

楼主(2015-04-11):
中专的时候楼主就是一个吊丝,但是又喜欢玩高端货。对于没有多少钱的楼主只好选择走技术吊丝路线,一路过来交了不少学费也学了一点点的技术,只后贪小便宜的底气越来越足。这不上次买了个天地飞 07  天线的事还没有搞好(主要是买SMA延长线买短了又要从新买),今天玩PhoenixRC的时候感觉打方向舵副翼也跟着动,然后进控的监视器里面看果然,打方向舵的时候副翼也有量程。不用想就知道是电位器的问题。只好,拆拆拆!修修修!

楼主:
拆电位器的时候有3个金属压片用捏子撬开就好了,按图上搞完之后记得要校准遥杆哦。说了这么多,在这里要给天地飞差评,遥杆的电位器是用机器硬压进去的根本就拆不出来,(就算拆得出来那遥杆也差不多坏完了)只能拆电位器洗洗。所以想换电位器的模友还是算了吧。

楼主:
刚刚发现的一个小问题,校准完遥杆如果没有自动返回上一级菜单,那就说明你没有选对遥杆。我这台控在校准菜单里油门和方向是反过来的。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美国手换日本手简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美国手换日本手简单不了?

简单呀,两个遥杆只用调换2个东西就OK了

网友B:
这电位器的质量,碳膜都磨出三道槽啦!我看见本坛有好几个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心脏搭桥啊,这是。。。。。这要是用来飞多轴和直机不得自己时不时乱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脏搭桥啊,这是。。。。。这要是用来飞多轴和直机不得自己时不时乱跑一下?

小学没毕业,看不懂

网友D:
请问楼主现在的天九是贴片电位器吗,是不是轴承的摇杆呢?

网友E:
这样也就是能临时解决一下吧?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这要是飞机在天上它犯病了问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位器的质量,碳膜都磨出三道槽啦!我看见本坛有好几个有这个问题!

是呀,但是还能用。又换不了电位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现在的天九是贴片电位器吗,是不是轴承的摇杆呢?

我只有一个天7。天九没有用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就是能临时解决一下吧?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这要是飞机在天上它犯病了问题就大了

没有把,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电位器的时候有3个金属压片用捏子撬开就好了,按图上搞完之后记得要校准遥杆哦。说了这么多,在这里要给 ...

是拆得出来的,你技术不够,我的天7都改全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拆得出来的,你技术不够,我的天7都改全轴承了

想请教请教怎么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请教请教怎么拆的?

黄胶用酒精溶解之后,把金属插片拔出,电位器应声而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黄胶用酒精溶解之后,把金属插片拔出,电位器应声而落

绝招!

网友G:
买个同型号的电位器,把碳膜片换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同型号的电位器,把碳膜片换过去
不知道哪有

网友G:
万能的某宝会帮你的

网友G:
一般后盖上会印多少K
比如50K 100K什么的,如果没有,就断开线,拿万用表量一下最外那两端的电阻是多少,取近似值,比如50K有可能是49千欧或51千欧。100K也有可能是99千欧和101千欧,反正取近似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