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情况会磨到球头扣呢?

楼主(2015-04-11):
磨球头扣!2个球头扣都磨了!琢磨半天没弄明白什么情况会磨到!

网友:
十字盘轴承坏了!虚位大或者固定的压盘松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看看斜盘上方相应位置有没有磨到呢……

网友:
换或修十字盘

网友:
十字盘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DFC结构,球头口扩量太大了,换球头扣或球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斜盘上方相应位置有没有磨到呢……

没磨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磨的痕迹

我的也是这机没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换了 新的 球头30块电没磨损  !估计是上次掉下来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 新的 球头30块电没磨损  !估计是上次掉下来造成的

V猜中

网友B:
十字盘里面有一个套(鱼眼和十字盘外壁之间的金属环),有的时候松了就这样,我的也是,放点螺丝胶,然后用钳子垫纸慢慢压紧,一圈都要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里面有一个套(鱼眼和十字盘外壁之间的金属环),有的时候松了就这样,我的也是,放点螺丝胶,然后用 ...

换了新的球头扣30快电了没任何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