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飞不起来,郁闷啊

楼主(2015-04-11):
飞9114个月,悬停,基本航线没问题。入了一架hcp100,昨天居然没飞起来,起来以后就乱窜,直接炸鸡。求高手指点啊!郁闷。

网友A:
4通能跟六通比吗?别傻。
打杆后不要停留,立刻回位试试。有效请支付酬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能跟六通比吗?别傻。
打杆后不要停留,立刻回位试试。有效请支付酬劳

油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吗?

恭喜你,除了油门,其他都立马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除了油门,其他都立马回中

我是油门推轻了,飞机立即倾斜,大浆扫地。油门推重了,飞机起来就直接飘了,悬停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油门推轻了,飞机立即倾斜,大浆扫地。油门推重了,飞机起来就直接飘了,悬停不了啊!

修正啊,我草,练模拟器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啊,我草,练模拟器去吧

练了呀

网友:
这么说很难判定是机器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

网友B:
模拟器上上飞得没问题了,就是机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上上飞得没问题了,就是机器的问题。

我还以为四通没问题就可以直接上六通了,郁闷啊!

网友:
模拟器练的是什么飞机,也是6通小电直?4通和6通我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过渡好的

网友:
无锡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C:
你这个fbl100看起来好像是飞行设置没调好,去驰远专区找对应你控的飞行设置看看吧

网友:
由于地面效应,起飞时机机会向左倾斜,副翼杆应向右打一点,离地后立即回中。
911没飞过,看样子是锤子机,手感和六通差很多,hcp100是三轴陀螺仪吧,会比锤子机难飞很多,再多练练才行。
前提是机机是调试好的。
我是菜鸟就知道这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四通没问题就可以直接上六通了,郁闷啊!

慢慢来多飞几次就好了,我刚入模的时候都一样,头一次飞hcp100就打烂大桨了,可以把hcp100飞好上其它飞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如果是华控,搜个合适的配置文件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加油。
我911刚飞了一周,目前还在对尾。发现这机子锁尾不行,常要调整控的微调开关,飞起来还会向某个方向飘,挺难调稳的。悬停的时候总是要修正,修正多了又会掉高度。楼主飞的时候是否也这样呢,这机子到底能不能调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fbl100看起来好像是飞行设置没调好,去驰远专区找对应你控的飞行设置看看吧

我的遥控就是驰远自己的遥控,选择100的机型,驰远设置好的,看来还是需要多练模拟器啊,能通过飞hfp100过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多飞几次就好了,我刚入模的时候都一样,头一次飞hcp100就打烂大桨了,可以把hcp100飞好上其它飞机 ...

你是怎么练得?能通过飞hfp100过渡吗?如果可以我先买个来飞,再飞hcp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油。
我911刚飞了一周,目前还在对尾。发现这机子锁尾不行,常要调整控的微调开关,飞起来还会向某 ...

调不稳,需要你的手控制,稳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