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通道遥控器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5-04-11):
本人用天地飞7通道遥控器,飞轴距六百4轴,APM2.8飞控,开APM失控保护,就无法解锁,想请教一下,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如何设置?飞行模式转换通道是接收机7通道接APM5通道。

网友A:
失控保护我知道两种方法,一是关控时看地面站飞行器是在第几个模式,就把这个模式设为自动返航,这个比较直观,但是在技术上不推荐这个,具体原因我不是很清楚,wiki上不推荐,似乎是怕在控距边界上自动来回切换模式炸机,二是在飞控上和地面站里都设置一下使用油门输出低位进入失控状态,在失控保护上设置前几个为0后几个为保持,油门为  --8% ,具体天七设置翻翻论坛贴子有,记不准了,大体就是说让天七关控时,会让油门输出处于920左右,正常最低油门是975,这样只要关控,油门输出就变成低于最低值,飞控就进入失控返航模式,不过第二种方法,想夺回手控权,需要开控后动一下模式开关,以确认要夺回控制权,第一种方法不用,开控,在有效距内手控权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我知道两种方法,一是关控时看地面站飞行器是在第几个模式,就把这个模式设为自动返航,这个比较直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