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风神50可以用2s直驱吗?

楼主(2015-04-11):
请问下风神50可以用2s直驱吗?舵机是3003,不用降压模块可以直接用吗?会不会烧舵机呀

网友A:
3003标准电压不是4.5-6V吗?2S可是7.4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3标准电压不是4.5-6V吗?2S可是7.4V啊。

我不懂呀,就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B:
亲,估计你上当了

网友C:
换进口遥控 接收机最高支持8.4V工作电压!2S电池可以直驱 国产控接受机的工作电压最高6V 只能用降压器  乐迪新款控10通接收应该也支持高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进口遥控 接收机最高支持8.4V工作电压!2S电池可以直驱 国产控接受机的工作电压最高6V 只能用降压器  乐 ...

我的是d10

网友D:
3003舵机,你得注意安全啊,离远点儿飞。有些东西不能光图便宜,

网友C:
  不可以用2S直驱  华科尔D10控的接收机 最大支持6V工作电压  2S电池是7.4V 需要把2S电池接上降压器再链接到接收机 可以用好盈的UBEC降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用2S直驱  华科尔D10控的接收机 最大支持6V工作电压  2S电池是7.4V 需要把2S电池接上降压器再链 ...

你的接收机和舵机都是6V的工作电压 所以不能直接2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3舵机,你得注意安全啊,离远点儿飞。有些东西不能光图便宜,

到时换舵机,3003舵机倒飞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接收机和舵机都是6V的工作电压 所以不能直接2s的电池

我买2和1,一开始没玩过大机都是玩450,所以不知道怎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用2S直驱  华科尔D10控的接收机 最大支持6V工作电压  2S电池是7.4V 需要把2S电池接上降压器再链 ...

一开始没玩过大机都是玩450,所以不知道怎么供电,现在买了2合1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估计你上当了

一开始没玩过大机都是玩450,所以不知道怎么供电,现在买了2合1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3标准电压不是4.5-6V吗?2S可是7.4V啊。

是呀,所以我就问问老模友们,一开始没玩过大机都是玩450,所以不知道怎么供电,现在买了2合1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没玩过大机都是玩450,所以不知道怎么供电,现在买了2合1应该没问题,

这个好用 即降压 又省去点火器!

网友(2015-05-28):
要看你舵机电压,额定值是多少。

网友:
直不直驱的要看你的接收机和舵机最高能支持多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