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纸飞机-EPP-二通道

楼主(2015-04-11):
用3MM的EPP泡沫、1MM碳丝,从旧飞机上拆下的二通道遥控器材(150毫安电池、电磁舵)做了一架遥控纸飞机,机长28CM,翼展32CM,重21克多。试飞感觉盘旋半径挺小,但不是太好控制,没有常规飞机好操作。可能第一次做,技术不过关。

网友:
居然是电磁舵

网友:
换混控啊!

楼主:
我没有搞小机混控的设备。也就是看到网上有一种用纸折的带遥控的飞机,萌发了这个念想,试验一下。

网友A:
顶之,飞机不错,遥控器有点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之,飞机不错,遥控器有点挫

是啊,油门忽大忽小,不太好掌握。电磁舵,是开关式的,不是比例式的。

网友:
你的垂尾再切小些

楼主:
谢谢,
我试试修正一下。

网友:
我去,第一次见电磁纸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搞小机混控的设备。也就是看到网上有一种用纸折的带遥控的飞机,萌发了这个念想,试验一下。

是说这个么?  我在玩    公园机  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这个么?  我在玩    公园机  挺好玩的

是的,说是能用手机遥控。还没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这个么?  我在玩    公园机  挺好玩的

他那舵在电机前面,小小的那一片,那它不太了解

网友C:
来个电磁舵特写,看看。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电磁舵特写,看看。学习下。

我这是成品,有人自己绕线圈,需要技术。

网友D:
买个混控器就可以用2个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混控器就可以用2个舵机了

用那种小直线舵机吧,用在这小机子应该合适。

网友(2016-01-04):
很好,可爱。学习也是一种态度,对小机地执着。

网友E(2019-01-15):
三角翼混控的纸飞机我是放弃了找不到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翼混控的纸飞机我是放弃了找不到重心位置

你是自己切板做的,还是成品,成品材料和图纸都标有重心位置的,做成后重心有点误差,但不会太大,如果自己画图切板做的话,就要找重心了,要试飞几次才能找到,还有就是装机的因素,组装的不合理,也会影响飞行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切板做的,还是成品,成品材料和图纸都标有重心位置的,做成后重心有点误差,但不会太大,如果自 ...

嗯嗯

网友F(2019-05-02):
楼主,中间V槽的度数是多少度,翼展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中间V槽的度数是多少度,翼展多大

那个飞行效果不好,已经把机壳送人了。这图片上的是二通道的,差速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53869.0.0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飞行效果不好,已经把机壳送人了。这图片上的是二通道的,差速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 ...

机长26CM,翼展3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