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King Quanum Trifecta Y3 试机 飞到没电炸机 视频发布~

楼主(2015-04-11):
(无正文)

楼主:
视频压缩中.......

忘带BB响,放电到8V,自然炸鸡~

网友:
等看视频

楼主:
谱在这里

山狗等超清也可以......

网友:
玩得太嗨了吧

网友A:
怎么不翻几个?我的还没正式飞,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翻几个?我的还没正式飞,下雨

翻毛.....apm2.6.......不是它的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翻毛.....apm2.6.......不是它的菜.......

apm可以啊,第七或者第八通道设置一键翻滚

网友C:
被三个球毁了这x3轴的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可以啊,第七或者第八通道设置一键翻滚

手动模式也可以,手感比起cc3d差远了.......

这机架是挂808追拍的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三个球毁了这x3轴的帅...

宁愿这样也不电池当脚架,毁我三观.....

这机架设计是挂1500ma小电池的,时间短,不过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宁愿这样也不电池当脚架,毁我三观.....

这机架设计是挂1500ma小电池的,时间短,不过瘾......

如果你用2206,2200mah的电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还有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2206,2200mah的电没问题的

就是2206,2200mah,视频看不清吗?
2X7045+6045 3叶  10分钟,效率低.......
但是脚架不够高,所以装减震球.....

楼主:
某60块的2206 2000kV.....配的分体正反桨夹......某9018舵机,单轴承,30块....
屌丝配置,用着蛮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60块的2206 2000kV.....配的分体正反桨夹......某9018舵机,单轴承,30块....
屌丝配置,用着蛮好.... ...

2206/2000kv为何不试试7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6/2000kv为何不试试7吋桨?

16楼

实测没必要.....

网友D:
我来说两句,希望能给买这款Y3的兄弟们有所帮助!
这款Y3能装NAZE32飞控,CC3D,还有楼主的MINI APM
由于是3个电机,推荐2206电机,力气大一些,淘宝介绍的2208是不能装的,因为电调原因!后面我会讲到!
如果能装机紧凑的话上7寸浆,不行就上6寸!(因为机架没多少空间,飞控,图穿,接收机这3个放上去很勉强了!)
电机KV数选择中档位的在1900KV以内,不能2300KV,这样12A的电调吃不消,会烧!(由于这款Y3因尾部电调是装在机臂内部,我试过了最大只能上银燕12A,因为空间有限!如果选择乐天10A,那要么电机KV数减小,要么电机尺寸减小!
最后就是这个鸡架设计有缺陷,在各位装好后上电,基本贴地面平衡的不是脚架,而是电池,由于电池有专用的魔术扎带捆扎,电池和地面的接触面变小,容易不平稳!起飞时要非常注意油门!千万别慢慢加油门,否则会侧翻!最好一下子30%的油门,瞬间脱离地面!
还有个小小的问题,估计是我的CC3D飞控中关于尾舵没有好好调整,起飞悬停还不错!转向的话尾电机有左右发抖的现象!
好了,目前我能感觉到的就这些,希望其他玩这款机架并且用CC3D的朋友有所补充!
说的不好,老鸟们别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两句,希望能给买这款Y3的兄弟们有所帮助!
这款Y3能装NAZE32飞控,CC3D,还有楼主的MINI APM
由于 ...

说的不错,纠正几点:
1、我用的正常大小apm 2.8+正常大小6M,屌丝配置,习惯了 .......

2、这种情况下尾巴装最大7寸,前面可以上8寸,实测没必要......

3、尾巴空间稍微加工可以塞进乐天20A,实测没必要 .....

4、瞬间脱离地面,毁我三观....外观党上1500mah吧......要不我换个黄球?

5、尾巴抖是YAW P值过大,和舵机无关......

今天无聊,多写了几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不错,纠正几点:
1、我用的正常大小apm 2.8+正常大小6M,屌丝配置,习惯了 .......

哈哈!换个黑球或许会稍稍好看些!
尾巴抖动是YAW值太大??那我我是设置最大和最小档的间距是比较开!中立点保持不变!那我最小档和最大档只要稍稍拉开些就行了吗?请老鸟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换个黑球或许会稍稍好看些!
尾巴抖动是YAW值太大??那我我是设置最大和最小档的间距是 ...

没看懂你意思....

调小这个试试 ..........

网友:
这是CC3D的调参??

网友:
问楼主一件事。我的Y3和你一样的机架,为什么尾部固定转动的齿轮的螺丝不能拧紧,拧紧后尾部齿轮就无法转动!只能拧紧后松半圈!
就是这里的固定齿轮的螺丝!

楼主:
机架都是防呆设计,想装错都难,建议你检查一下舵机齿轮螺丝,那里有个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说两句,希望能给买这款Y3的兄弟们有所帮助!
这款Y3能装NAZE32飞控,CC3D,还有楼主的MINI APM
由于 ...

感谢兄弟分享自己的经验,小弟也买了hk的y3机架 飞控用的cc3d 但是舵机始终设置不好 舵机没有反应 请问是怎么设置 电调的正极线没有挑出 全插在飞控上

楼主:
舵机没反应是插错端口了....

官方不推荐电调供电并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舵机没反应是插错端口了....

官方不推荐电调供电并联。

不好意思 描述有点问题 舵机有反应 打杆有时候有反应 有时候没有 像接触不良 然后舵机非常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描述有点问题 舵机有反应 打杆有时候有反应 有时候没有 像接触不良 然后舵机非常烫手

不装桨解锁,看看尾巴转不转?

调试的基本步骤,别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装桨解锁,看看尾巴转不转?

调试的基本步骤,别忘了.....

谢谢回复,cc3d在设置电机的时候会有一项设置舵机中值、最小和最大值 这个是不用设置吗?直接下一步?我的舵机连接的是四通道 舵机很烫手是正常的吗?电调没有将正极挑出全接在飞控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cc3d在设置电机的时候会有一项设置舵机中值、最小和最大值 这个是不用设置吗?直接下一步?我 ...

CC3D 关于Y3舵机设置是:
最小和最大分别是舵机左右的幅度,最小好像是舵机往右,最大是往左!中立就是正直位置的调节!

最好是这样,先卸掉尾巴,上电看舵机的中立位,然后装上尾巴,最好这时能将尾巴装到水平位置!随后再在地面站调参里面设定舵机具体的左右幅度和中立垂直位置!
这样稍稍能设的方便些,对于以后飞行也安全些!以上也是一个玩电直朋友装电直尾舵时的经验!感谢他的宝贵经验分享!
最后我飞起来的感觉就是,这个Y3感觉就像我当年飞250无副翼电直一样,非常灵活!运用电直老手的一句话,若要它不动,你的遥控要一直动。。。。。。

楼主:
Y3我用的APM,250用cc3d.....

猜测:
1、舵机范围值应该和电机范围值一样,需要设置。可以在 output里设置。
2、舵机发烫是不正常的。舵机接口在软件里面都标清楚了,只要会数数的不会接错吧。
3、cc3d官网不推荐电调供电并联。建议你用一只电调给舵机供电,飞控用另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 关于Y3舵机设置是:
最小和最大分别是舵机左右的幅度,最小好像是舵机往右,最大是往左!中立就是 ...

纠正一下,APM自稳模式很稳定,锁尾纹丝不动

你说现象不是cc3d模式选错,就是yaw P 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3D 关于Y3舵机设置是:
最小和最大分别是舵机左右的幅度,最小好像是舵机往右,最大是往左!中立就是 ...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当我设置舵机最小值的时候 拉动最小值滑块舵机会带动尾巴向右偏移 ,然后再设置最大值 拉动最大值滑块舵机没有多大反应 有时候会抽搐一下,然后设置滑动中立值滑块 也是有时候动 有时候不动 点击保存后(控是校准好了的)将usb线拔出 重新上电 打杆 舵机没有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Y3我用的APM,250用cc3d.....

猜测:

晚上回家试一试将其他红线挑出看会不会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回家试一试将其他红线挑出看会不会正常,谢谢

不客气,搞定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客气,搞定了吗?

基本上搞定了,线已经挑出来了。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尾部旋转部件太紧了,我用菜油润滑后就可以了。另外请教一下,成功起飞后,舵机反映太敏感,导致整机有点抖动,是调整哪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搞定了,线已经挑出来了。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尾部旋转部件太紧了,我用菜油润滑后就可以了。另 ...

菜籽油去买瓶WD 40 吧 .....
舵机敏感,调低yaw P 值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菜籽油去买瓶WD 40 吧 .....
舵机敏感,调低yaw P 值试试。

还有这种高级货 买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油门反应太强烈 应该调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