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又一款MOD:Pixraptor (持续更新)

楼主(2015-04-11):
一直在寻找适合直升机使用的稳定的PX4飞控,但目前都因体积、出线、接口、稳定性方面没能找到理想的PX4的Modified 。这不又出了一款Pixraptor,稍加了解,立即入手展开全面测试。希望能有一些适应直升机应用的特性……
自费购买,无任何商业目的,本贴也非广告,只是把新东西的体会拿来和大家分享,如能提供参考价值,造福模友,则所付出也值得!

(图片涉及价格与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图片源自手机拍摄,个别照片质量不佳,轻担待!
包装盒,普通材质包装~

内部有主控,有标签提示:如附带TF卡版本,内部会有所有资料,~

外壳实际为半透明的黑色类似塑料材质壳体,上部为塑料不透明印签~

供电后,可以在侧面看到和标准Pixhawk一样的各种状态Led灯,而主RGB的高亮Led则安排在主控后边侧立面位置,正巧设计在后面外设装置的接插口阵列中间,可能是想提供主控在空中姿态时的可见性~

接口标准比较清晰明确,对应原版Pixhawk,好像只少了扩展MircUSB的接口~

TF卡移到了主控侧面~

和手里还没有上机的其他飞控进行外观的比例的直观比较,此款飞控是最厚的~

和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仪比起来,叫“飞控”的,都是体积巨大的“扑克脸”,而Pixraptor更是“丰乳肥臀”~

接口兼容APM/Pixahawk的标准接口,这点非常不错,直接拿标准Pixhawk的安全开关和蜂鸣器过来,功能操作都正常~

而附带的安全开关和蜂鸣器,则由开发者集成到了一体,并用了杜邦线连接标准的SH1.25插头~

连接地面站顺利无障碍,端口与其他PX4及Mod一样。

主控内默认固件为3DR 官方正式版3.2.1的四轴固件~

终端正常设置、重置都没问题~

重置默认参数后,重刷六轴固件,整个过程完全正常,无非官方硬件认证的提示~

顺利刷入3.2.1版六轴Hexa固件~

断电,接好电流计及6H GPS~

把外置罗盘和主控方向固定后,校准内外置罗盘,罗盘校准比较顺利~

简单固定主控与GPS后,讲设备放置在3楼的防盗钢窗外,进行GPS搜星测试~

日志显示搜星数量、HDOP、移回室内的丢星,气压值变化等都在正常范围~

解锁后,观察各个通道的输入、输出情况,都在正常状态下~

下一步,准备安装在460mm六轴机架上,做实际飞行测试,敬请期待!!!

楼主:
内容更新~

内部结构清晰图片:

2015年4月17号,今天天气不错,也正好中午有点点时间,抓紧时间飞行测试:

ST460六轴机架、银燕PM2212塑料马达、APC MR8045桨、克瑞斯6H GPS、4s 5000mAH电池……

固件为3DR最新的3.3 rc1版Hexa六轴固件~

日志的部分分析:
3.3rc1的震动曲线,很怪异~

今早更换固件为3.2.1的震动曲线,正常了些,但还有莫名的瞬间波峰~

2015年4月18日,重刷3.2.1固件的测试飞行~

…………………………………………………………………………………………………………………………………………

4月24、25两天,带着Pixraptor的460小六轴奔赴内蒙库伦旗沙漠,整个飞行过程表现的稳定精确:

网友:
飞控真多啊

楼主:
一般一般,一直在纠结直升机用开源飞控的性能、造型、体积、美感问题的平衡!

网友A:
LZ刷固件还需拨插USB动作吗?

网友A:
这个比原版也小不了多小,还较高,不大适合小电直,上700才行

网友:
不錯不錯.終於有了進一步的測試.給您拍拍手

网友B:
楼主只玩APM系列固件吗?帖子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刷固件还需拨插USB动作吗?

不需要,一直插着就可以,刷好了就唱歌……

网友:
另外,有没有拆机内部图啊。

网友:
这个飞控是不是内置减震?  希望能测一下减震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原版也小不了多小,还较高,不大适合小电直,上700才行

如果内置减震有效,那么500级直升机上安装,免除了减震床,体积空间占用,还能比原版Pixhawk空间占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玩APM系列固件吗?帖子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

只有APM的固件支持直升机,而且,3.3版以后的固件,都是PX4专用了,成熟、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一直插着就可以,刷好了就唱歌……

改进了,不错,早晚要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APM的固件支持直升机,而且,3.3版以后的固件,都是PX4专用了,成熟、稳定很多!

3.3固件,楼主试过没?对岸说有点问题,也有说正常

网友B:
再问一个问题,PIX飞控是必须要用电源模块,还是用UBEC也可以供电?谢谢。

网友:
期待楼主实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个问题,PIX飞控是必须要用电源模块,还是用UBEC也可以供电?谢谢。

这个问题我来答 你吧, 电源模块可以在OSD上显示出实时电压电流,第二个功能是可以做电源冗余, 不要电源模块除了这二个功能,使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