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帖】今天来个纯知识贴

楼主(2015-04-11):
1、 新买的锂电池如何用?是先充电还是放电?怎么充放?
先进行小电流的放电(一般设置为1-2A),然后再用1A的电流进行充放电循环2-3次,已激活电池

2、 新电池刚开始使用,电压不平衡,充放几次后,又正常了,是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电池组中的个体电芯虽然是配对好的,但是仍会存在自放电不同的个体差异,新电池从工厂到用户手中,一般会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单体电芯会因为自放电的不同所表现出电压不一样,从而电池组中的电压差值变大(即不平衡);因为目前市场上的充电器都具备充电平衡功能,所以一般的不平衡会通过充电器充电时修复

3、 锂电应该在怎么样的环境下存储?
阴凉干燥环境下储存,室温15-35℃,环境湿度65%

4、 锂电能用多久?一般正常的可以用多少个循环?寿命受到什么因素影响?
航模锂电一般可以使用100次左右,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1.温度,电池不能在过热的环境下使用或存放(35℃);2.充放电,电池组充电及放电不能过度,须保证单颗电芯电压4.2-3.0V之间,大电流工作回升电压应保证在3.4V以上;3.选用功率合适的机型,避免电池组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勉强使用

5、 新锂电需要激活么?如果不激活会不会有所影响?
需要激活,新电池从工厂到用户手中,一般会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电池会处于一个休眠状态,不适宜立刻做高强度的放电,否则会应影响电池的使用效率及寿命

6、 新电池,充不进电是什么原因?
电芯零电、电池大内阻、充电器模式不对,

7、 锂电池的C数代表什么?
“C”是电池容量的符号,跟电流的符号是“I”是同一个意思,“C数”代表我们常说的倍率,即电池可以在标称容量基础上工作的电流大小的简称,以2200mAh 20C 为例,20C标识该款电池可以正常工作的电流2200mA×20 =44000mA ;20C放电即用44000mA的电流对电池进行放电

8、 锂电的最佳保存电压是多少?一般出厂的电池带电量为多少?
单只电压在3.75-3.85V之间,一般出厂会带30-60%的电量

9、 电池组单片电芯之间多少压差算正常?超过额定压差该怎么办?
出厂日期在1个月内的新电池一般在30mV即0.03V左右是正常的,放置长时间的电池组超过3个月以上,在100mV即0.1V是可以使用的,超过额定压差的电池组可以用具有平衡功能的智能充电器进行2-3次的小电流(1A)充放电循环,可以修复绝大多数压差异常的电池组

10、       航模电池可不可以用于车模上?
在电压、倍率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但由于车模的环境较为复杂,需对没有胶壳的电池组做好防护工作

11、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情况,用在同一款飞机上,设备LIPO 2200mAh 20C 11.1V 的电池用起来反而比 25C的要久一些,有时还暴力一些?
与飞机的调试效果有关,理论上25C的电池放电平台会明显超过20C,

12、       电池充满电后能不能长期存放?
满电存放时间不能超过7天;电池最好在单只3.70-3.90电压状态下存放,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如果长期不使用,确保每1-2个月充放电一次。

13、       为什么电池很容易鼓胀?鼓胀的原因有哪些?
软包电池在内部受到破坏或是本身质量不良的情况下,就容易鼓胀

14、       为什么电池会出现0电压情况?
使用不当,被过充或是过放,电池内部短路,自放电大,放置时间过久都会出现0电压的状况,

15、       电池电压不平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池电压不平衡的因素有:1.个体电芯不配对,如容量、内阻,倍率等;2.电池使用过程中遭受到过充或是过放的操作,造成个体电芯受损; 3. 放置时间过久,个体电芯自放电差异引起;4.充电器质量

16、       电池串数越多,越容易出现电压不平衡,为什么?
电池组是由单体电芯配对组合而成的,由于串联电路的特点,一颗出现异常,整个电路都会受到影响,故串数越多,所用电芯越多,则出现异常的概率越大,

17、       电池自放电量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影响自放电大小的主要因素有:内阻,电解液活性,隔膜纸质量,电芯内部极片粉尘、毛刺,同时使用过程中的不当操作造成电池过充过放也会使电池的自放电变大

18、       同样规格的电池,比如:LIPO 2200mAh 20C 11.1V,每一次拿到的电池尺寸都有一些些不同,为什么会这样?
电池组是由单体电芯构成,以LIPO2200mAh 20C 11.1V为例,是由三颗783496的电芯组成,工厂组装时,是按容量、电压、内阻等因素进行配对组合,尺寸上只要符合(7.5±0.3)*(34±0.5)*(97±1)mm的范围都可以使用,所以同一批或是不同批的电池的单体电芯尺寸会有差异,最终造成电池组尺寸会有标准范围内的不同

19、       在每年6、7月份的时候,电池特别容易鼓胀的原因?
因为6,7月份温度较高,电池在高温下常规电解液容易发生分解导致鼓胀。

20、       电池为什么要用小电流充电,一般最好用多少A电流充电比较好?
      小电流充电效率更高,对新电池更有激发优化的左右,电池一般根据电池的大小,容量在1000mAh以下采用0.5-0.8A电流较为合适,容量在1000-2000mAh之间,采用1A左右,2000mAh以上采用1-2A合适;一般专业一点的用户,我们可直接建议用0.5C的电流对电池组进行充电(需要会换算)

21、       如果电池用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寿命有没有影响?为什么一般不建议用大电流充电?
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1.大电流充电效率会明显低于小电流充电,一般有5-8%的差距,造成电池无法完全被充饱 2.大电流充电会破坏电池内部负极结构,造成电池寿命缩短

22、       锂电过放或者过充了一次,还能修复么?
具体要看过放或过充的严重程度来定,轻微过充或过放不影响使用,只是会缩短电池组的使用寿命,过充单只电压不超过4.27V,过放单只电压不低于2.5V的情况属于轻微程度;反之超出此范围的电池则不建议再使用

23、       电池在用了十几个循环之后,有一片电芯出现问题了,能买一片电芯自己装上么?怎么装?
不建议该动作,因为新旧电池组合,会存在不配对现象,老电池会加快新电池的老化,最终整组电池也会很快失效

24、       电池的平衡充插头线断了,自己买了一个平衡充插头,要怎么焊接上去?
可以根据放电线的极性,先确定平衡充最外部两条正负极线,然后依据电池的排列,在万用表的帮助下,按顺序焊好其他几条线

25、       飞机炸机了,电池受到撞击,还能用么?会不会很危险?
能否再用,要依撞击的严重程度来定,如果电池组没有变形,电压参数正常,充电时没有异常发热,则可以使用;反之如电池严重变形或电压参数不正常或充电时有异常发热则电池不能再使用,否则会很危险

26、       新电池的内阻一般是多少,超过多少就是有问题的?
不同容量、电压、倍率的电池内阻均不相同,无固定值,内阻为mΩ级别,以2200mAh-11.1V-20C/30C电池组为例,市场上一般为10-20mΩ左右,如超过30mΩ以上则属于异常

网友A:
锂电貌似不用激活对吧

网友B:
若是5000MA以上的,用1A充放要十个小时以上,有这个必要吗?用1C充放已很保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貌似不用激活对吧

关于lipo电池用不用激活,这个争议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首次激活应该是厂家负责,貌似是在化活这个步骤完成的····也就是说出厂后锂离子电池到用户手上已经是激活过的了。但是由于电池从出厂到用户手上,在市场上有一段流通时间,几个月到一两年不等,因此,用户拿到电池后应该以小电流给电池进行1-3次充放电,以使电池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5000MA以上的,用1A充放要十个小时以上,有这个必要吗?用1C充放已很保守了

电池的话建议用小电流充电,大电流对电池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话建议用小电流充电,大电流对电池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不能单以电流为标准 应该以C数为标准 0.5C应该算小电流 否则 比如 1A对于 50mah的电池来说应该算大电流了 但是对雨100000mah的电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