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和汽油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4-11):
如题,想入油机,现在疑问来了。
1,汽油机最小的排量是多少,重量多少?
2,甲醇燃油费大概30元/L,汽油机燃油费大概6元/L,如果有比较小型的汽油机是不是汽油更加合适?
3,汽油机和甲醇机的工作方式一不一样?汽油机需不需要不停给火花塞供电?我知道甲醇是不用的。

网友A:
我用的亚拓600,甲醇,工作方式基本一样,汽油的话应该大一点吧

网友B:
50cc才算成熟 小级别的无意义 不稳定

网友:
小排量的汽油机不是很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cc才算成熟 小级别的无意义 不稳定

请问你只飞50cc以上的飞机?

网友D:
汽油机吧:废气干净,燃料便宜,省油(举个例子:同样容量的燃料,汽油机用一个小时,甲醇机用半个小时,不过同样排量,甲醇功率要大一些)汽油发动机贵,CDI点火或许会干扰接收机,还有 要偶尔清一下缸内的积碳。
甲醇机吧:废气的油粘稠,清洁飞机麻烦点,油料相对于汽油贵,不过热火式发动机不会干扰接收机工作,发动机内部不需要清洁积碳(至少我的玩了两年没积碳,自己配的好素油)。还有,一个热火头用了一年多还在用,性能好。

现在我用的是OS最新款热火式汽油发动机。 汽油发动机那CDI不会随着发动机的缩小而跟着缩小,所以,小型汽油机是一个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只飞50cc以上的飞机?

网友:
目前最小的汽油机9cc,汽油机CDI要一直供电,处理得当不会干扰。小排量甲醇更有优势,但是汽油远期成本比甲醇低,且干净方便

网友:
不管什么作为动力当然飞机越大越好飞,但是大飞机有很多条件限制,一、价格;50cc3D飞机怎么都要在2000+元以上,组装完成7000+元以上,二、体积;翼展2米以上,没有个一个相当的场所不好存放,三、运输;出外场飞行,没有车是不行的而且家用微型装不下。

网友E:
楼上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吧,我自己用15cc,朋友们有36~35cc,普遍反映比甲醇好用,Cdi有微型的,地平线的10cc配的就非常小

网友E:
26~35cc

网友:
30cc很好用   35ra响应已经接近55cc水平

网友:
我见过最小的飞机汽油机是9CC的,当然losi xxL2上的汽油机更小但它是车用引擎,有条件的尽量买汽油机,后期燃油费比较便宜,寿命也比较长。就是动力可能没甲醇机大,还有就是散热要求高。还有就是干扰的问题,这个LS已经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吧:废气干净,燃料便宜,省油(举个例子:同样容量的燃料,汽油机用一个小时,甲醇机用半个小时,不 ...

请问你用下来小排量汽油机里哪款比较靠谱?我想装在50级飞机上,大概用10CC或者15CC,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吧,我自己用15cc,朋友们有36~35cc,普遍反映比甲醇好用,Cdi有微型的,地平线的10cc ...

请问你用下来小排量汽油机里哪款比较靠谱?我想装在50级飞机上,大概用10CC或者15CC,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用下来小排量汽油机里哪款比较靠谱?我想装在50级飞机上,大概用10CC或者15CC,推荐一下谢谢。

50飞机装15CC完全足够动力,发动机推荐的话  我还不知道。

网友:
楼上补充了那一句,汽油机一定要散热好,它不能够像甲醇机那样利用燃料富油来散热。

网友:
学问真不少啊,学习了

楼主(2015-05-26):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吧:废气干净,燃料便宜,省油(举个例子:同样容量的燃料,汽油机用一个小时,甲醇机用半个小时,不 ...

你好,你的OS热火式发动机现在用的怎么样?好不好用?装在什么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亚拓600,甲醇,工作方式基本一样,汽油的话应该大一点吧

霸气,,威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OS热火式发动机现在用的怎么样?好不好用?装在什么飞机上?

我用过后的感受就是,配15X 6的桨,发动机会过热。所以我配小桨。OS的东西,油针相当灵敏。我就放在全球的40级赛斯纳上飞。由于我这边场地也不怎的,所以很少飞,具体经验还是多飞了才知道

网友G:
RCGF 有轻量化的15CC汽油机和新出的10CC汽油机,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RCGF 有轻量化的15CC汽油机和新出的10CC汽油机,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是打算用再50级左右的飞机上的,可是听说这汽油机安装座比较宽,很多飞机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后的感受就是,配15X 6的桨,发动机会过热。所以我配小桨。OS的东西,油针相当灵敏。我就放在全球 ...

15*6的浆太大了吧?是发动机过载了,小浆转速高更容易过热

网友:
还是汽油机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5*6的浆太大了吧?是发动机过载了,小浆转速高更容易过热

这是官方网站给出的测试数据,目前我已降到13寸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用再50级左右的飞机上的,可是听说这汽油机安装座比较宽,很多飞机用不了

这是我的京商50级BF-109装的RCGF15CC BM汽油机,第一次试飞,上天后没有调任何舵面,松开手就可以平飞,仅供参考不过可能振动会大一点,我把防火墙围了一层纤维布,又刷的环氧胶,发动机架根部还加装了减震块,机身粘接的地方都刷了环氧胶,主要怕振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的京商50级BF-109装的RCGF15CC BM汽油机,第一次试飞,上天后没有调任何舵面,松开手就可以平飞, ...

兄弟牛啊,装15cc的会不会太暴力了点啊?汽油机就担心震动问题,看你减震应该是装在机身里面的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牛啊,装15cc的会不会太暴力了点啊?汽油机就担心震动问题,看你减震应该是装在机身里面的吧?

兄弟过奖了,15CC的汽油机确实有点暴力,我的减震块是放在发动机架和防火墙之间的,因为颜色相近,可能不容易看出来,不过仔细看应该能看出来,每个螺钉上都穿一个棕黄色的胶块仅供参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过奖了,15CC的汽油机确实有点暴力,我的减震块是放在发动机架和防火墙之间的,因为颜色相近,可能不 ...

减震效果怎么样?这发动机装50级上面有点重了,你这样装发动机更靠前了,需不需要配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效果怎么样?这发动机装50级上面有点重了,你这样装发动机更靠前了,需不需要配重呢?

我感觉减震效果还可以,飞机放在地上,发动机怠速的时候,也看不出有多抖;第一次试飞,上天后一个舵面都没调,手松开控杆就可以直飞,就是头罩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试飞的时候没装头罩。其实不瞒你说,我原来想在机身内找个放CDI的地方,但是109的机身太瘦,我自己改造半天都没协调好电池、接收和CDI的位置,所以只能放在下巴那。我最近看见RCGF新出一款10CC的汽油机,据说还不错,体积和重量比15CC的都小,如果性能没问题的话,应该比15CC的好安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减震效果怎么样?这发动机装50级上面有点重了,你这样装发动机更靠前了,需不需要配重呢?

在油箱空着的情况下,不用加任何配重,飞机中心稍稍靠前,但是在天上飞的时候,任何舵面都没调,飞机飞得很直也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油箱空着的情况下,不用加任何配重,飞机中心稍稍靠前,但是在天上飞的时候,任何舵面都没调,飞机飞得 ...

明白,谢谢。我也在考虑10CC的据说很不错。你发动机倒装的话,化油器进油口和邮箱出油口能不能平行?

网友(2015-07-02):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我也在考虑10CC的据说很不错。你发动机倒装的话,化油器进油口和邮箱出油口能不能平行?

109的油箱口位置较低,化油器的位置比油箱口稍高出一点,没什么问题,动力绝对充足

网友H:
应该先定好能飞多大的飞机,再说入甲醇的还是汽油的。
比如你没有汽车,只有电动车,就只能飞小点的;
比如你没有那么大的飞场,就只能飞小点的。
小点的就甲醇,大的就飞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先定好能飞多大的飞机,再说入甲醇的还是汽油的。
比如你没有汽车,只有电动车,就只能飞小点的;
比 ...

很有道理,我已经玩甲醇了,50级左右的。汽油配油有点麻烦,还没办法储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我已经玩甲醇了,50级左右的。汽油配油有点麻烦,还没办法储存!!

你很有主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很有主见。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I:
同样是国产配置.甲醇机身几百块.发动机几百块.只要几十快的3003舵机.工业甲醇每升3快.甲醇还可以网购.甲醇可以用塑料壶长期保存.甲醇机可以做到电动一样便宜.机身小携带也方便.甲醇机身小用个小抹布也能很快擦干净机身

汽油机身1000多.发动机1000多.需要大扭矩金属齿舵机价格在300-500多.机身大的舵机也要的多.汽油机全部装好没个几千块搞不定.汽油每升7快多.如果去加油站打汽油需要派出所开证明.私人储存汽油不光是违法.还是个定时炸DAN.汽油机必须要家用车才能带出去飞.现场装机比甲醇的麻烦.汽油机体积巨大.用抹布擦干净费时费力.不要讲什么汽油机干净不要搞卫生.汽车排放是最干净最环保的把.你家的家用车从来不用洗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是国产配置.甲醇机身几百块.发动机几百块.只要几十快的3003舵机.工业甲醇每升3快.甲醇还可以网购.甲醇 ...

说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是国产配置.甲醇机身几百块.发动机几百块.只要几十快的3003舵机.工业甲醇每升3快.甲醇还可以网购.甲醇 ...

兄弟分析得很到位,甲醇一升3块,没那么便宜吧?能介绍哪里买吗?

网友:
化工厂门市部有买散装工业甲醇.每次只买50升1大桶起买.不过散装工业甲醇杂质很多.每次用的时候油泵要装滤子过滤.不要买瓶装甲醇.和汽油一样贵

网友J(2015-09-09):
稳定的汽油机最小的最稳定的最实惠的就是DLE20ccra的 便宜又稳定 售后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稳定的汽油机最小的最稳定的最实惠的就是DLE20ccra的 便宜又稳定 售后还不错。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稳定的汽油机最小的最稳定的最实惠的就是DLE20ccra的 便宜又稳定 售后还不错。

如果用来玩3D,有没有问题?

网友K:
请问,我做的翼展2.6米的轻木固定翼,载重2kg左右,用多少cc汽油机的比较合适?目前我选择的是DLE的汽油发动机。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来玩3D,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我做的翼展2.6米的轻木固定翼,载重2kg左右,用多少cc汽油机的比较合适?目前我选择的是DLE的汽油发 ...

20CCRA很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是国产配置.甲醇机身几百块.发动机几百块.只要几十快的3003舵机.工业甲醇每升3快.甲醇还可以网购.甲醇 ...
。。。

网友:
甲蹲机的爆发要好于汽油机

网友I(2015-10-20):
听说汽油机特别干净不用搞卫生.特来学习清洁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听说汽油机特别干净不用搞卫生.特来学习清洁大法

干净只是相对甲醇机的,你这F3A多少级别的?

楼主:
现在我改飞电的了,哈哈哈,没有上面的烦恼了!!油污可以用酒精擦掉!!

网友:
得,有图片有真像了。
据说,机主用的还是全合成纯正西班牙力索极速2T机油,查了查145元/瓶(1L装)。我用的淘宝20块包邮的2T机油,10分钟就到处是黑,机器里面需要拆开清理。即然那么高品质的全合成都上了还这样,我也不知道跟机油有多大关系了。得用多好的机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