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升级到了3.2.1定高起飞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5-04-11):
自从上次炸后,apm貌似死过一次。后面通过升级固件到3.2.1解决了。
折腾好后,去试飞,结果推油门转速上升的很慢,好似无力的感觉,然后再推过1/2油门,螺旋桨马上高速转起来,然后前倾炸鸡,索性螺旋桨只是被擦破尖尖。
以为是飞控固件升级后,电调行程没有重新设置,于是回家重新设置电调油门行程。
回家后发现控的开关处于定高模式,。。。。我勒个去啊,,,,原来刚刚是定高模式起飞的,拔掉桨试验复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分别试验了定高起飞,定点起飞都是这个现象,转速好像不随摇杆的变动而变动,是有一些延迟的感觉,然后摇杆拉到最低,也会延迟2秒恢复怠速。

在自稳模式油门的反应就和摇杆的推动一致。

请问大家是不是都这样的?还是我哪儿设置有问题?

网友:
定高  定点  起飞 这样正常

网友:
自稳模式起飞就好了,切记啊

楼主:
后面测试只稳模式起飞,然后切定点正常了。

网友:
定高,定点模式起飞遥控是有个油门死区的!摇杆必须要打过这个死区才会有响应速度会慢些。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定高、定点油门都是控制升降速率的,自稳油门才是直接控制电机转速的。定高模式起飞这样正常,还是自稳起飞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