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拓550的尾 伞齿 磨损厉害

楼主(2015-04-1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换了好几个齿轮了 也不行
新的齿轮安装上去 几个起落就这样
下面的东西都换新的了 也不行

齿轮间隙没问题

网友:
间隙太大了吧?
有办法把间隙调小吗?

网友:
这个间隙没法调的. 装好没干涉就可以了.
磨的这么快代表受力太大. 可以检查整个尾传动系统是不是有不正常的阻力. 轴承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
建议LZ拆开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A:
前传动伞齿是紧配合. 直接装会很难装好. 建议先把伞齿冰冻15分种再装就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传动伞齿是紧配合. 直接装会很难装好. 建议先把伞齿冰冻15分种再装就很容易了.

这个办法好  应该试试  这样压轴承 就能正好垂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