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左偏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11):
塞斯纳左偏严重,根本飞不起来,手抛起飞直接左偏坠地,请教大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右下拉 重心 前后左右平衡 挨着挨着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拉 重心 前后左右平衡 挨着挨着检查

右拉已经到位了,不能再右拉了,会碰到泡沫,下拉做了一点,但是现在主要原因是左偏太严重,不知道怎么办,机翼平衡看不出来有倾斜!

网友:
需要打右舵修正

网友:
光凭这些照片难以判断原因

网友B:
机翼后缘垫高2个介子试试

网友C:
检查机轮,是否有某个轮子偏离。所有有起落架的飞机,装好后第一步就是地面滑跑测试,在不修正方向舵的情况下,必须能够笔直前进,哪里有偏向,调教机轮。在装机过程中始终注意一点,如下图,机翼与水平尾翼必须绝对平行,且两组A线、B线要绝对对称。然后,对正风向,逐步加大油门,直至全油门,高速滑跑,拉杆,起飞!
前三点的塞斯纳跑偏的多了,且前起落架极易损坏,所以聪明的新手都是买后三点的塞斯纳。只有老手才直接考虑前三点塞斯纳。
我也有架塞斯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326&extra=&_dsign=e735d229

楼主:
右舵打满都不行,改天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后缘垫高2个介子试试

谢谢,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机轮,是否有某个轮子偏离。所有有起落架的飞机,装好后第一步就是地面滑跑测试,在不修正方向舵的情况 ...

谢谢,明天我检查一下机翼与尾翼是否平行,我之前飞F22的飞机,飞的挺好,这个塞斯纳这两天组装出来,今天飞了一下,地面和手抛都不行,主要是严重左偏,右舵打满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我检查一下机翼与尾翼是否平行,我之前飞F22的飞机,飞的挺好,这个塞斯纳这两天组装出来,今 ...

绝对不要手抛,要正常起飞。先家里滑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要手抛,要正常起飞。先家里滑跑试试。

好的,感觉还是F22KT板的好玩,做出来直接就飞了,没有这么麻烦,搞不好继续玩F22

网友D:
我看图片好像右拉过大了?调小一点

网友E:
说不上来,设备没有问题么?

网友F:
一句话,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句话,不对称

什么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图片好像右拉过大了?调小一点

右拉过大会导致左偏吗?是不是应该导致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不上来,设备没有问题么?

朗宇2212kv1400电机,9X8桨,3S2200电池,好赢40A电调,天地飞7遥控,设备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桨配大了,用9060就够了!

网友D:
右拉是把螺旋桨的拉力向左移点,原理是抵消螺旋桨转向那方向右的拉力,如果右拉过大就可能向左偏了!

网友C:
2212,1400KV,标配是8060桨,这类小飞机最好不用刻意设右拉,因为飞机太小了,右拉的意义不是很大。家里地面测试能走直了吗?今天试飞了吗?有对正风向起飞了吗?

网友G:
起飞你打升降舵是往上翘还是往下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飞你打升降舵是往上翘还是往下翘

升降翼上翘啊!飞机左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1400KV,标配是8060桨,这类小飞机最好不用刻意设右拉,因为飞机太小了,右拉的意义不是很大。家里地 ...

不右拉吗?我看论坛都谁说要右拉的,今天外面风大,在家里试了一下,我感觉想让飞机直线走不怎么可能,肯定会偏点,因为轮子太松了,走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拉是把螺旋桨的拉力向左移点,原理是抵消螺旋桨转向那方向右的拉力,如果右拉过大就可能向左偏了!

哦,谢谢,我移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配大了,用9060就够了!

桨大和左偏的关系大吗?这个我不是懂,我的桨都坏完了,所以最近都是用的这个桨,在F22上面飞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右拉吗?我看论坛都谁说要右拉的,今天外面风大,在家里试了一下,我感觉想让飞机直线走不怎么可能,肯 ...

轮子怎会松呢?要调整轮子和轮挡的间隙,不太大,也不太小。第一次听说,在家里让飞机走直线不怎么可能,家里都走不直,外面就更没可能了。如果是轮子的问题(太小,太窄,孔太大等问题),换轮子;如果是起落架问题,调整起落架,或者索性全换了,换个其他保证绝对不松走得直的飞机起落架。我们所有的飞机,不管是KT的,泡沫的,轻木的,玻璃钢的,碳纤维的,全部都能走得直。家里各种备件都要准备充足,比如各种尺寸的机轮,舵角,钢丝连杆,各个规格的电调,多款常用电机,各种起落架、尾轮,各个型号的螺旋桨,各种电机架,层板,ABS板,各种胶水,各种碳杆。。。。。。都要备足,我们甚至连备机都准备充足。

网友H:
基本就是失速,一般新手飞塞斯纳刚离地就头往左下角一头栽下去基本都是由于起飞速度不够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就是失速,一般新手飞塞斯纳刚离地就头往左下角一头栽下去基本都是由于起飞速度不够造成

哦,明天天气好的话去试试,滑跑15米开始起飞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子怎会松呢?要调整轮子和轮挡的间隙,不太大,也不太小。第一次听说,在家里让飞机走直线不怎么可能{: ...

厉害,我完的少,所以没有搞的这么齐全,好多东西都通用的,呵呵

网友I:
兄弟,你应该是电机上拉了,电机座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以前是拉力线偏上了,和你一样 电机一关 就正常了,后来 下拉 就好了

网友J:
这机不用什么拉,因桨越大反力就大,付翼调平是往左偏的,只要按原位置垂直和水平都对直中线,试好前后重心和左右平衡后,右付翼向上约一二mm,相对地左付翼向下约一二mm即可,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机不用什么拉,因桨越大反力就大,付翼调平是往左偏的,只要按原位置垂直和水平都对直中线,试好前后重心 ...

好的,我有时间试试,谢谢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应该是电机上拉了,电机座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以前是拉力线偏上了,和你一样 电机一关 就正常了, ...

我的是下拉,不过下拉不明显,不行的话,下拉大一点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J:
这机不用什么拉,因桨越大反力就大,付翼调平是往左偏的,只要按原位置垂直和水平都对直中线,试好前后重心 ...

路过顶贴

网友(2015-07-01):
帮顶 我的757-4 推重0.5滑跑40米后轮抬起拉杆在地面右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