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再炸。你能检查到这个吗

楼主(2015-04-11):
亚拓600再炸。你能检查到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搭~

嗯,混搭无影响

网友:
损失咋样

网友:
  YT 降压线扯短了 ?

网友:
连接线是一定要检查的!我的450L前不久出现K8丢失信号的信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后来炸机了才查出来

网友:
坚强的脚架

网友B:
主旋翼都能混搭,证明楼主是在艰辛的飞行。
我建议楼主量力而飞,可以飞飞450级别的飞机。

网友:
EDGE + RB
LZ你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都能混搭,证明楼主是在艰辛的飞行。
我建议楼主量力而飞,可以飞飞450级别的飞机。

你说得对

网友:
为什么用这种连接插头,线那么细,经常拉扯着必须断

网友C:
600级的飞机,大桨都能混搭的?LZ好强大

网友:
把不必要接头去掉!多一个接头多一处隐患!

网友:
说句实话,楼主应该放弃600 ,好好的搞一架450级别的飞机,这样自己的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得起!

网友:
桨都可以这样用!我看楼主也是个没强迫症的人

网友D:
多此一举,我从来都不用降压线,至驱多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此一举,我从来都不用降压线,至驱多省事!

不是每个舵机都支持高压呢…舵机支持高压,接收机又未必支持高压

网友:
两只反向并联的硅管,正向压降不过0.7V,有必要吗!!!

网友:
用裂纹桨的默默飘过

引用 网友C:
600级的飞机,大桨都能混搭的?LZ好强大

用裂纹桨的默默飘过

网友:
降压线是无辜的,你固定的方式不对....降压模块部分应该是固定到机身上 ,不能悬空,高频震动早晚要断线头的。

网友:
用韩国7020BEC 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大奖够花哦!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上空飞行还好刚翻正,突然尾巴高速自旋,立刻切熄火給救了回来------万幸
问题原因:
1、亚托降压线红色热塑套管太硬以及没有套住引出线。
2、引出线在使用中由于震动很容易出现断裂。
对策:
      重新焊接后,用普通热塑管将引出线固定好,就不会断裂。

网友:
布线尽量绕开炸鸡容易折损到的位置,(边缘利角需做处理避免碳板边角因震动割到电装线

网友F:
这个降压线可以不用了,主要是以前的舵机有一些不支持6V所以有这么一个玩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降压线可以不用了,主要是以前的舵机有一些不支持6V所以有这么一个玩意而已!

BLS251 不是高压舵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旋翼都能混搭,证明楼主是在艰辛的飞行。
我建议楼主量力而飞,可以飞飞450级别的飞机。

就是....2隻不同槳重心重量槳型都不一樣.....簡直亂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BLS251 不是高压舵机,可以吗?

看你BEC输出多少V决定的,BLS251最高是6V!

网友:
说心里话楼主 你飞时边上有人吗 ?要是我 我可不敢站你边上 太吓人了!!让真对待航模!不能大意啊!这么高精度的东西 不认真早晚会出事的!还是大机 要是出事就哭去吧!!

网友:
还是450经济实惠

网友:
可惜鸟!~炸的全是名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BEC输出多少V决定的,BLS251最高是6V!

没法,2S直驱 斜盘是高压的

楼主:
没用过的你们还真不知道,只要配平就可以了。其他无关紧要。:可以在论坛搜:桨 修复 或者桨维修 相关帖子,视频是一个老外吧断了的固定翼桨用一个重物在另一边配平。论坛各种声音多容易起哄。我只知道我的飞机桨配平了非常暴力,非常稳定。出问题是因为突然不锁尾,如果当时在悬停或者航线我肯定能完成熄火降落,之前遇到过好多次,比较幸运。这次正在特技中,哎

网友(2015-06-05):
混搭,别人厉害,你们搭不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 哪的问题!

网友: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个隐患,线头没包紧,迟早会掉落

网友:
混搭只要够平衡震动小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BEC输出多少V决定的,BLS251最高是6V!

BLS251 最高稳压5.2V。。。

网友:
建议大桨千万不要这么搞哦  就怕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BLS251 最高稳压5.2V。。。

这么蛋痛~~~

网友:
其实不同牌子混搭不怕重心不一致,重心不一致倒是可以配平
就怕桨型和空中形变不一致,这个没得治,两桨桨效不一致升力不一致,等同于双桨,就看机子能耐得住多大双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上空飞行还好刚翻正,突然尾巴高速自旋,立刻切熄火給救了回来------万幸
问题原因: ...

头一次看到,接收电 断线之后 像楼上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的你们还真不知道,只要配平就可以了。其他无关紧要。:可以在论坛搜:桨 修复 或者桨维修 相关帖子 ...

楼主测过 机身的振动吗?

飞行中会断,8成原因是振的;

如果拉断的 插拔的时候就会直接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