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hsp1:10平跑,18级发动机,还能升级什么发动机?

楼主(2015-04-11):
请教大神,hsp1:10平跑,18级发动机,还能升级什么发动机?或者有什么发动机选择,除了中阳和SH  18级的!谢谢大家啦~
<

网友:
可以装 GO 20级发动机。保证 比HSP 中阳发动机好!!!

网友A:
15级的,更省油。还可以改电。或者你要是有能力装个28级的甚至32级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级的,更省油。还可以改电。或者你要是有能力装个28级的甚至32级的都可以。

15级的动力不行吧?18级的我都嫌他慢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15级的动力不行吧?18级的我都嫌他慢哦

改电的,只要放的下。速度绝对比油的。油的就是听声的

网友:
过来楼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