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阳模表面处理如何选择油漆

楼主(2015-04-11):
请问各位前辈,阳模表面处理增加光洁度,防止和胶衣反应如何选择油漆?

网友:
充分填补打磨之后喷上2K车漆就很好。

楼主:
2k车漆会不会和胶衣反应呢?之前朋友做的1米船不知道脱模蜡没打到位还是油漆和胶衣有反应,造成了脱模失败,他当时用的就是车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2k车漆会不会和胶衣反应呢?之前朋友做的1米船不知道脱模蜡没打到位还是油漆和胶衣有反应,造成了脱模失败 ...

车漆和车漆差别大了。2K漆就是双组份的聚酯漆,化学性质最安定,固化以后用香蕉水擦都没事。如果有问题,我咋没失败呢?

楼主:
谢谢前辈,今年想做条10级的,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
钟老师,你那模具还在不,借我使使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阴模内部光滑,也就是船体外部光滑就好了,内部应该没多大问题,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