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飞控啊!

楼主(2015-04-11):
求教啊!!!!!求教啊!!!!急求!!!!

网友:
好像是mwc

网友A:
猛地一看像pix的改装电路板

楼主:
这个不是mwc,这个直接能驱动那种空心杯电机,但是还有 wifi接口 gps接口 超声波模块接口,等等很强大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猛地一看像pix的改装电路板

是一个单独的飞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单独的飞控啊

我的意思是像pix拆解移植到这个上面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像pix拆解移植到这个上面似的啊!

奥奥,我看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B:
看这里http://bbs.elecfans.com/jishu_357900_1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里http://bbs.elecfans.com/jishu_357900_1_1.html

谢谢了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