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不住尾,求教

楼主(2015-04-11):
我的小鸡6050起飞后油门稍微大点,小鸡就锁不住尾巴了,会逆时针自旋,一边自旋一边向一个方向跑偏直到炸鸡。
另外我试过左右自旋的速度不一样,往左打方向逆时针自旋的话,尾电机都停转了速度还是慢的要死,往右打方向顺时针自旋速度很快.....
拿在手里把小鸡逆时针转尾电机会加大马力,往顺时针转尾电机就会减速甚至停转。这说明陀螺仪是正常的吧
我检查过尾电机,桨叶没有打滑也没有不顺滑,好像不是尾电机的故障。我感觉尾电机动力也很足啊。。
震动方面我拿在手里没感觉到很明显的震动,拆掉桨叶推油门小鸡也不震动。
另外我设置方面,所有的曲线什么的都是原样的一条直线,螺距设置大小都是20,是不是跟大桨的转速和螺距有关系?
我用的是d7e加高频头刷的G固件,控6050,是不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求大神指导啊。。。小鸡买来一直不会调试,咋整

网友A:
你检查一下尾电机插主板的插头是不是有松动,或者尾电机挂了。6050原装尾管有点短了,锁尾不太好,用977的尾管锁尾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尾电机插主板的插头是不是有松动,或者尾电机挂了。6050原装尾管有点短了,锁尾不太好,用977的 ...

插头检查过了,没有松动,尾电机座拆开来也看过了,线没有松动的迹象。。。尾电机是不是挂掉这个怎么查看,我方向打右的时候我看尾电机还是很猛的,但是不打方向小鸡就会慢慢地机头往左边转。。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977的尾管跟6050通用吗

网友B:
换个尾电机试下,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尾电机试下,一个一个排除

恩看样子可能是尾电机不行了,6050的用原厂尾电机还是有别的更好选择?听说那个720不错不知道是否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头检查过了,没有松动,尾电机座拆开来也看过了,线没有松动的迹象。。。尾电机是不是挂掉这个怎么查看 ...

是通用的,我的6050用的就是977的尾管,锁尾很好,换了977尾管之后电机比原来寿命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用的,我的6050用的就是977的尾管,锁尾很好,换了977尾管之后电机比原来寿命长多了!

恩那我换跟尾管试试看,尾电机用哪款比较好?原厂的还是大家都在说的那个720?

网友C:
lz说的第二段是小机放在地上油门不大的情况下吗?那种情况下左右自旋速度不一致很正常啊,油门稍微大一些情况就会有很大变化。
lz不妨换回原装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第二段是小机放在地上油门不大的情况下吗?那种情况下左右自旋速度不一致很正常啊,油门稍微大一些情 ...

嗯确实,因为油门大些就狂打转,压根没法稳定的测试小鸡到底是哪里不对。。你说的大油门情况下两边自旋速度应该差不多我能理解,因为转速高了反作用力就强了,所以逆时针自旋应该速度也会快起来。。
今天我把螺大小值设置改了一下,改成最低-2,最高35,情况稍微有些改善,至少在飞到地面半米之内是能锁住的。。
不过我估计尾电机确实不行了,油门推到最大还是会锁不住。
另外我一拨3d开关,飞机直接自旋的跟陀螺似的。。。。但是过一会上升到离地半米的半空中就会锁住了。。好奇怪
原装控我没有,我是直接买的裸机+d7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样子可能是尾电机不行了,6050的用原厂尾电机还是有别的更好选择?听说那个720不错不知道是否通用?
...

只要是720的都可以

楼主:
我现在把陀螺仪感度正常模式和3d模式都调到最高的120,螺距范围-2到35,其他都没改,能在离地半米的高度内锁住,油门再大的话还是不行了。。。用高转速小螺距是不是容易锁不住,所以我用低转速大螺距这样的思路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