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插头叫什么?想配一个

楼主(2015-04-11):
买了军师的M8N GPS,发现插头不好使还没防反插,最后还是觉得DJI的插头好用。本来想买个naza的led模块用它的插头,但又感觉太浪费。不知有没有大神知道。类似的都可以。

网友:
一般插上去就不会拔的吧?

楼主:
有没有带防反插杜邦头

网友:
找个彩色笔画一条线就完事了,别折腾换插头了,多累

网友A:
有的,淘宝搜molex 端子,大疆用的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淘宝搜molex 端子,大疆用的就是这种

Naza的GPS插头好像不是吧

网友:
CKM2543-4芯  买回来把放松的用小刀切了就行

网友B:
GPS我买的是非凡的....LZ多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我买的是非凡的....LZ多少买的?

M8N的298元。第一批第二批都是这个价。现在好像涨价了

网友:
现在到35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