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啦!炸机啦!不找出原因就永久停飞!!!!!!!!!!!!!!!!!!!!...

楼主(2015-04-11):
     刚开始四轴在自稳和GPS模式下都非常正常,但当飞到2分14秒左右的时候,四轴突然侧倾随即立马坠落到地上,1238桨断了两支,还好机壳和其它电子设备都没事,万幸啊。
  后来我又查看了一下飞行录像,突然下坠的瞬间就是一号机臂先向下坠的,感觉像是一号电机突然顿了一下。后来在两个星期之内又同样的情况再现了两次,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飞着飞着一号电机就顿了一下,一号机臂随即瞬间失去升力,但马上又恢复动力电机大马力高速旋转,但此时高度不够已经坠地炸机了!
     这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都不敢飞了,要是在高空或人群的头顶上出现这种情况,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在GPS模式下,风力突然加大四轴飞行不平稳,或突然做大幅度动作,或四轴重载的时候会出现。

     我自己怀疑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一号电机或一号电调有兼容性问题,会在做大动作的时候突然堵转,导致一号机臂突然失去升力。(但我不知道大家碰到堵转是不是我这种情况,我这种情况电机只是会突然顿一下,但马上又会恢复动力,只是高度不够已经来不及挽救了)
    2、NAZA V2 飞控在复杂气流条件下,或在某种干扰下,飞控突然抽风了,导致四轴失去平衡而炸机。
    其它原因暂时还想不出,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炸机原因,找不出原因我只能停飞了,实在是不敢飞了太吓人了!

     这是当时的飞行录像,在视频2分14秒左右出现状况!

     附上四轴配置:
     防水四轴 500轴距
     4215 KV650 电机,40A 电调,1238仿APC桨,NAZA V2飞控,4S 3800mah电池,空机重1261克(不含电池)。

网友A:
什么的牌子的电调???

网友:
觉得和飞控无关,标题有一定引导性,不是很同意…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线路吧,看视频像是突然断电,看看焊点是不是有虚焊了!我和楼主一样的机子,用LITE一年了也没问题过。

网友C:
我看是桨打到架子炸机你个烂桨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牌子的电调???

电调的牌子是fpvfactory,电机也是同一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桨打到架子炸机你个烂桨证实了

桨没有打到架子,这个我在起飞前旋转过每个螺旋桨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线路吧,看视频像是突然断电,看看焊点是不是有虚焊了!我和楼主一样的机子,用LITE一年了也没 ...

要检查的话,是检查一号电机和一号电调的焊点?那是不是要把热缩膜剥皮了?我不上桨电机空转的时候都没任何问题,虚焊是不是要在大电流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

网友D:
短的桨找到另一半了吗 听声音好像是断桨 我有过类似的炸法 我的是断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的桨找到另一半了吗 听声音好像是断桨 我有过类似的炸法 我的是断桨了

不是断桨原因,后面两次出现的同样情况的炸机,桨都是没断的,听声音都是一号电机突然卡顿了一下造成一号机臂失去升力而炸机的,具体原因还在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检查的话,是检查一号电机和一号电调的焊点?那是不是要把热缩膜剥皮了?我不上桨电机空转的时候都 ...

当然全部都要检查了!有焊点的地方都要检查

网友E:
打到东西了吧,射桨不是你这样会往右飞,射桨直接是断桨那头下栽。听声音就是打到东西,看视频一样,打到东西往右偏了一下,然后断桨那头下栽翻了360度落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检查的话,是检查一号电机和一号电调的焊点?那是不是要把热缩膜剥皮了?我不上桨电机空转的时候都 ...

不建议继续在楼顶试飞...祝早日发现问题,可以用替换法找原因,交换一下出问题电调,比如换到2号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到东西了吧,射桨不是你这样会往右飞,射桨直接是断桨那头下栽。听声音就是打到东西,看视频一样,打到东 ...

打到东西应该不可能,在起飞之前四个螺旋桨我都旋转检查过,并不会碰到什么障碍物,那声咔咔的声音是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到东西应该不可能,在起飞之前四个螺旋桨我都旋转检查过,并不会碰到什么障碍物,那声咔咔的声音是电机 ...

我是说你的桨打到楼顶的东西了,不是打到飞机自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你的桨打到楼顶的东西了,不是打到飞机自身上

不会的,我在现场看得很清楚,并没有打到楼顶的其它东西。

网友F:
将1电电机电调接头全拆了,再拔拔,看看有没有暗断或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1电电机电调接头全拆了,再拔拔,看看有没有暗断或虚焊

嗯,等放假了,好好的检查一番,不知道我这情况是不是大家所说的堵转?堵转发生时是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等放假了,好好的检查一番,不知道我这情况是不是大家所说的堵转?堵转发生时是不是和我一样?

转堵跟断桨二选一。因为我六轴断桨就是这么个情况。连姿势都一模一样

网友:
可能是桨的问题

网友H:
你好,我的apm也有過類似問題,2號電機電調有毛病,會 堵轉。換了以後飛了2,3次,暫時沒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堵跟断桨二选一。因为我六轴断桨就是这么个情况。连姿势都一模一样

堵转就是这么电机突然一卡顿这种情况?而且堵转的随机性很强,是颗定时炸DAN啊!堵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桨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的apm也有過類似問題,2號電機電調有毛病,會 堵轉。換了以後飛了2,3次,暫時沒出問題

你是把2号电机和电调都换掉了?

网友I:
  你电调和电机是焊死的还是用了香蕉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把2号电机和电调都换掉了?

嗯嗯,全部换了,因为之前有虚焊,焊好以后,在拨弄电线的时候,会发现有堵转,检查了好几遍,不知问题,就新换了,新换的,在地面试验的时候,还是2号电机,有一次没转,收油门再次推油又转了。不知道是不是飞控的问题,心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电调和电机是焊死的还是用了香蕉头?

用的是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全部换了,因为之前有虚焊,焊好以后,在拨弄电线的时候,会发现有堵转,检查了好几遍,不知问题, ...

你这个堵转是发生在电机启动时?其它三个电机都转了,就它没转,再推油门它才会转?我的情况是四个电机起动时都是转的,但就1号电机在飞行的过程中会卡顿一下,再瞬间恢复时四轴已经没高度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香蕉头

哪有可能是香蕉头松动了,检查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桨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是桨不平衡。。或者强度不够导致射桨。。猜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桨不平衡。。或者强度不够导致射桨。。猜测哦。。。

不是桨的问题,因为后面又出现的两次炸机,桨都是完好的,是电机突然停转导致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桨的问题,因为后面又出现的两次炸机,桨都是完好的,是电机突然停转导致的

嗯。。那估计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那估计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堵转不会是电机问题,只会是电调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堵转不会是电机问题,只会是电调问题?

电机有问题的几率比较小。。。多半电调。和对轴的电机换下位置拆螺旋桨试试。。。就知道电机还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
奇怪了,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前几次我还以为是飞控的问题,然后飞控换新,问题还是出现,现在已经买了新电调,还在路上,后面把电调换了,把电机1和3对换,应该能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有问题的几率比较小。。。多半电调。和对轴的电机换下位置拆螺旋桨试试。。。就知道电机还是电调问题 ...

是的,我准备换一下试试,看看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堵转是发生在电机启动时?其它三个电机都转了,就它没转,再推油门它才会转?我的情况是四个电机起 ...

会发生在任何时候呢,也因此炸了不少。心里怕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堵转是发生在电机启动时?其它三个电机都转了,就它没转,再推油门它才会转?我的情况是四个电机起 ...

建议把那一组电机电调和别的对调试试看,地面试车

网友K:
非常简单的差错方法 把问题电机那一边 电机电调整个换到另一个机臂上 观察飞行是否会出问题 如果失控方向还是一样 就可一肯定是飞控抽风 如果失控方向发生变化 就说明是电机电调问题 一般会是电调问题 建议换电调先

网友L:
要是在高空或人群的头顶上出现这种情况,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本來這樣做就很危險  另外對飛控 電調 防水防潮防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简单的差错方法 把问题电机那一边 电机电调整个换到另一个机臂上 观察飞行是否会出问题 如果失控方向还 ...

好,我等放假了就去试试,一定要找出问题来,不然真不敢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是在高空或人群的头顶上出现这种情况,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本來這樣做就很危險  另外對飛控 電調 防水防 ...

这四轴是防水四轴,电机是经过防水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发生在任何时候呢,也因此炸了不少。心里怕怕的

我也是,这情况都是随机出现的,有时飞一天也没事,有时第一块电它就出现了。好怕怕啊

网友M:
2、NAZA V2 飞控在复杂气流条件下,或在某种干扰下,飞控突然抽风了,导致四轴失去平衡而炸机。

偏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2、NAZA V2 飞控在复杂气流条件下,或在某种干扰下,飞控突然抽风了,导致四轴失去平衡而炸机。

偏向这 ...

难道是飞控的原因?

网友M:
引用 楼主:
难道是飞控的原因?

因为我也是这样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因为我也是这样炸鸡的~

你用的也是NAZA V2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也是NAZA V2 ?

是的啊~

楼主:
希望别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支持永久停飞。

网友C:
v2就直接找大羌给个解释好了,大羌说的才是正道,早解决早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就直接找大羌给个解释好了,大羌说的才是正道,早解决早复飞

我先排除了电机和电调的原因再说

网友N:
大胆猜测一下,电调发热,个别零件电气性能受影响,电机停止。重启,因为电机从静止到高速,启动时电流较大,进一步加大电调发热。直到零件彻底失效,或者是电调过流保护关闭输出。可以交换电调位置,看是不是特定某个电调出问题。另外,从坠机前,电机停转后能马上恢复来看,即使电调问题,电调的单片机还是正常运行的,问题可能出在功率输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胆猜测一下,电调发热,个别零件电气性能受影响,电机停止。重启,因为电机从静止到高速,启动时电流较大 ...

这个我也曾经怀疑过,我特地去模过四个电调,温度都是低的没有过热的现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情况都是随机出现的,有时飞一天也没事,有时第一块电它就出现了。好怕怕啊

有可能是虚汗!是不是每次都是一个电机?是的话重新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是虚汗!是不是每次都是一个电机?是的话重新焊接试试。

是的,每次都是同一个电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每次都是同一个电机。

嗯嗯,有可能是虚汗,不行的话把那个电机电调换了,我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有可能是虚汗,不行的话把那个电机电调换了,我就这么干的

嗯,我回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