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10刷机后怎么让动作柔和点

楼主(2015-04-11):
求大神帮忙

网友:
设EXP曲线啊。

网友A:
楼主,我也是devo10的控,请问你刷的哪个版本的固件,没看到有你的这个界面呢

网友:
同求曲线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devo10的控,请问你刷的哪个版本的固件,没看到有你的这个界面呢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