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怎么都解锁不了

楼主(2015-04-11):
(图片)

楼主:
开控以后一直是黄色灯两次两次的亮 希望各位帮助一下 不剩感激

网友:
没有遥控信号,看看接收机和遥控器频率对上了吗

网友A:
看看接收的线接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接收的线接的对不对

应该没错的 电机测试正常

网友B:
注意一点!FUTABA遥控器油门通道要反向哦!否则没法解锁哈!

网友:
要么油门反了要么重新校准遥控器中立点

网友:
拍点细节图和调参界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的 电机测试正常

电机测试正常是说明飞控和电机连接是正常的,和接收与飞控连接是否对错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点!FUTABA遥控器油门通道要反向哦!否则没法解锁哈!

嗯嗯 我知道的 油门已经反向了 以前建模型 第一件事就是反向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