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2.3飞控只有对角的两个马达主要转.

楼主(2015-04-11):
飞控:mwc2.3遥控器:天7
电调:天行者20A
电机:朗宇A2212 980KV
之前用过QQ飞控,可以正常飞行.

这次的飞控板是自制的,Arduino Pro Mini + GY-86
刷好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只有两个对角的电机很努力的转.承担主要的载重任务.另外一对电机只在有倾斜的时候开始旋转找平衡.
请问各位,有这个现象吗?

再传完整的图

这是现在的设置,也不是很懂.就随便点了几个.

求各位解答.

网友A:
遇到过。水平陀螺仪校准下,然后不行的话yaw方向舵打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水平陀螺仪校准下,然后不行的话yaw方向舵打微调

陀螺仪都校准过了.
yaw方向也试过 还是不行 都是对角的转得厉害
我发现这种现象偶尔存在.
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在怠速停留太多时间之后.

网友B:
正常,把油门校准之后,进程序把这个调到1200就行了, #define MINTHROTTLE 1200 ,默认的是1150

网友C:
好像是怠速时间长了,而陀螺仪和加速感应器没有收到姿态改变数据,飞控根据当前的姿态数据和算法,就会减某些轴的油门。相当于飞控认为机体处于悬停状态。

网友D:
楼主 能吧你的MWC 固件发给我一下么

网友E:
设置一下 PID 参数 YAW 的: I = 0

如果能解决问题,则先把 I 恢复为原来的值,发生这种现象后猛打几下方向舵,可能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把油门校准之后,进程序把这个调到1200就行了, #define MINTHROTTLE 1200 ,默认的是1150

好的 回去试试,把怠速改一下试试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一下 PID 参数 YAW 的: I = 0

如果能解决问题,则先把 I 恢复为原来的值,发生这种现象后猛打几下 ...

PID全都是默认参数,还都没动.听说默认参数就能飞的挺稳的.
还都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能吧你的MWC 固件发给我一下么

你加我QQ 写上四轴
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怠速时间长了,而陀螺仪和加速感应器没有收到姿态改变数据,飞控根据当前的姿态数据和算法,就会减某 ...

貌似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感觉我这电机的力都差不多够起飞的了

网友B:
我有2.4的固件
我感觉是马达的问题,我换了几个也是这样,所以改了一下参数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4的固件
我感觉是马达的问题,我换了几个也是这样,所以改了一下参数就OK了

我同样的机器 用QQ飞控就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感觉我这电机的力都差不多够起飞的了

你试试启用关闭马达的代码。就是解锁后电机不启动,推油门才启动。如果发现需要推很多油门电机才转,那就把代码里的最小油门和最大油门都调整一下。

网友:
MWC就是这么个折腾货,性价比高,但是调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启用关闭马达的代码。就是解锁后电机不启动,推油门才启动。如果发现需要推很多油门电机才转,那就 ...

现在默认设置的启动怠速是1150 这个数据电机不转
就是推油门的时候转
但是几个马达就是某一个突然加速转.或者某几个突然加速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