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几步,解决DSMX卫星天线瞬间失控

楼主(2015-04-11):
DSMX系列卫星天线配K8,MB多多少少都会出现偶尔瞬间失控故障,其原因大多为卫星天线3.3V供电不足造成隐患,现介绍简单解决方法,不多说上图。

楼主:
拆下卫星连线。按图示剥好焊点,正负极按图中标示,千万别搞错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吗?

楼主:
看图的右边为准,我是两根拼接的

楼主:
找块电脑主板,拆个贴片电容,比普通的电解电容体积小多了!

楼主:
靠5IMX的服务器太差了,批量上传图片瞬时就挂 了

楼主:
按图示焊好,注意正负极别搞错了,贴片电容有标记的一端是正极

楼主:
整理好线序,为了安全,套套不能少!

楼主:
热风枪伺候,看看这下漂亮多了!

楼主:
上机,这下安心多了!700炸不起呀!

楼主:
顺便教下怎样判断卫星有无瞬间失控的方法,接收电上电,动力电或者电机线拔掉(一切为了安全)等自检过后,快速来回打控的螺距杆,同时给旋翼头摇臂按压,以略施阻力,如果卫星灯有瞬间熄灭后又点亮,那赶紧按我的方法补救吧!

网友A:
模型卫星跟接收放一块,你不失控谁失控啊。。。
我的800用的AR9020,然后挂了3个卫星,接收在前面,左右后各一个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卫星跟接收放一块,你不失控谁失控啊。。。
我的800用的AR9020,然后挂了3个卫星,接收在前面,左右后 ...

我说……尼……玛……怎么变成……模……型……了

网友:
楼主表达的是在电路中并联一个电容来维持稳压,

网友:
思路不错,顶一个

网友:
正负极两端并联电容的作用是滤波吧    不是稳压吧     你可以换大一点的线     导线的横截面越大   电阻越小     导线的压降越小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