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一人控制飞机,一人控制云台

楼主(2015-04-11):
本来想自己在论坛找答案的,结果没有找到,特发贴求助。主要是自己控制飞机的时候,如果再控制云台,力不从心,肯定摄像效果不好。所以希望能够两个遥控两个人单独控制飞机和云台。主要用于多轴。谢谢

网友:
两个遥控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哈哈,两个遥控是肯定的,问题是还要两个接收,一个控制飞机,一个控制云台?

网友:
两个接收机,随便接。

楼主:
结果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A:
不能飞之前提前调好云台角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飞之前提前调好云台角度啊

没有办法实现像DJI那样,两个遥控分别控制飞机和云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两个遥控是肯定的,问题是还要两个接收,一个控制飞机,一个控制云台?

两个遥控器一个做学员一个做教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遥控器一个做学员一个做教练

这个可能行不通吧,当做教练的时候,学员是无法真正控制的,是以教练的控制为准吧?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两套遥控  两套接收

你应该想要两个遥控   一个接收的方案

好像现在市面上没有 这样的功能的遥控     当然自己diy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两套遥控  两套接收

你应该想要两个遥控   一个接收的方案

看来必须这样了。但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不是又要接线?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