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1987三轴云台无故失灵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4-12):
小弟1987三轴云台  BGC板子 2.3版本    一直使用无问题  前几天想换主副控   结果一换后供电正常参数正常 云台控失灵相机图像传输失灵  无法控制图传没有画面     然后两个控都试了试就是不行  相机插上HDMI传输线相机就黑屏没有画面   拔线后相机就正常  求大神们帮帮忙   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  根本无从下手解决   块急哭了

楼主:
没有人么。大神赶紧来

网友A:
第一步,将云台上所有的连接线都拔除,只接电源,如果云台能工作正常,那我们接着下一步。     这次,撇开云台,将相机的HDMI模块插入相机,将AV线 接入图传发射机, 给图传发射单独供电, 然后 看显示器能否接受到画面,如果可以,证明整个图传系统都是好 的。
再然后, 云台上的所有连线都不接,只接电源,另外把图传的整个线路都接好,看看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正常,就继续一下布
下一步就是将云台上的各个RC信号线接入接收机,   注意,    如果云台与接收机用了来自同一块电池 的电,那么只需要接信号单根,  不接GND。    如果云台和接收机的电来自不同电池,就接信号和GND线。         如果你接收机从云台控制板上取5V电,就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将云台上所有的连接线都拔除,只接电源,如果云台能工作正常,那我们接着下一步。     这次,撇开 ...

我吧相机重置后可以管用了    不知道怎么弄的天九控可以控制了云台  但是现在天九准备是主控的 D10为副控 D10反而无法控制云台  我的D10刷了SUV固件    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