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升固件后遥控器下降底下电机会关机

楼主(2015-04-12):
精灵2旧版(没有飞轮的哪一种),遥控器早早以前己升级为新的固件,(正常电压一盏指示绿灯亮的哪一种版本),但精灵2一直没升级新的固件。同时也一直飞开没事
由于早几天新购入了两只新版的电池,装入精灵2后就发现电机不让起动了。所以精灵2就必须要升级新的固件。
升了3.08版本后,新版电池就可以让起动了。
但问题也来了,手抓住飞机试飞
遥控器油门升降打到底下,四个电机就停转了。正常的是不会停转的,需再向右搬动一会才会停转的。
降了3.06版本后,也是一样。遥控器重新较正了。也是一样。
所以向大师们求救,这种情况,是绝对不敢飞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正常的吧,油门拨到最下面约3秒钟电机自动停转,我的从买来就这样,和是不是升级固件无关,不过楼主可以放心啦,起飞以后就我飞机来讲,油门拨到最低为每秒下降两米,电机并不会停转,要不然大疆还不得赔死?

网友A:
这里有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说过…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吧,油门拨到最下面约3秒钟电机自动停转,我的从买来就这样,和是不是升级固件无关,不过楼主可以放 ...

我的以前不是这样的,油门就算打到最底,四个的电机也不会停转的。需要油门打到最底,再向右掰杆一会,四个电机才会停转的。
我以前都是手接飞机降落的,这一点我记得最清楚了。
以前版本降落速度很慢的,(也想升固想改了这一点吧)。曾经试飞过1000米高,油门就算打到最底,也没事。不过飞机降下来了,电池也差不多没电了。
升了3.08版本之后,限高120米,尽高500米吧,(还没有户外测试)。很没意思。
油门打到底,飞机不会变成自由落体吧?

楼主:
您的资料来自哪里的?官网好象没有吧?
“您可以在调参软件高级-)马达-)停止类型”
好象3.08版本中没有马达这一项吧?

网友A:
我去年双11买的蛋蛋机和今年买的V+都是这样,你要是实在要咬文嚼字的话,那我帮不了你…

网友:
说明书还是要耐心看一遍的。

网友B:
大疆非要搞一个掰摇杆。。。还自己觉得挺好,其实是不直观的。费劲的,有争议的破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双11买的蛋蛋机和今年买的V+都是这样,你要是实在要咬文嚼字的话,那我帮不了你…

哦。我不是咬文嚼字,你已经在帮我了,十分感谢!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哪种模式,或者习惯了吧,油门打到最底,电机也不会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非要搞一个掰摇杆。。。还自己觉得挺好,其实是不直观的。费劲的,有争议的破烂模式。

各人习惯吧。
求刷回原来的习惯动作的版本和支持新电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不是咬文嚼字,你已经在帮我了,十分感谢!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哪种模式,或者习惯了吧,油 ...

那都成为过去了,新固件升级不可能一成不变,再说了官方操作说明书也不见得就是100
%准确…

网友:
本质上还是因为你没仔细看说明书,电机停止模式,限高限远设置什么的都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