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E800的效率确实不错 60分钟长航时

楼主(2015-04-12):
昨晚试了一下,终于突破1小时航时了

飞控 NAZA LITE
动力 E800四轴套装
机架 DAYA 550
电池 NCR18650BD 24节自己组的

网友:
什么情况。说详细啊

网友:
k啥
什么情况。说详细啊。。。不要说半半

网友:
3.34V會不會低了點

网友:
什么电池哦

楼主:
飞控 NAZA LITE
动力 E800四轴套装
机架 DAYA 550
电池 NCR18650BD 24节自己组的

网友A:
看中E800很久了,不过还是纠结续航问题,可以麻烦告知下你的起飞重量和电池s数、mah数 参考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中E800很久了,不过还是纠结续航问题,可以麻烦告知下你的起飞重量和电池s数、mah数 参考下么?

起飞重量没有称,估计2500g
电池 6S 12800mah

网友B:
18650果然强悍

网友C:
18650啊。c数太低。

网友D:
不过这种电池很怕负重,我之前也用充电宝用的锂电池做过,其实很容易超过一小时,但是挂了三轴和狗以后,就显的电流不够了,我的电池5300的单片只有8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种电池很怕负重,我之前也用充电宝用的锂电池做过,其实很容易超过一小时,但是挂了三轴和狗以后,就 ...

还好吧,之前挂两轴加狗,全重3056克,可以飞4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果然强悍

4组,放电能力40a,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之前挂两轴加狗,全重3056克,可以飞45分钟

我的电池可能有点老了。理论上我的电池也可以放40a,但到30a电池就发热严重

网友:
用多大的桨?

网友:
1小时够牛逼的

楼主:
E800套装带的13寸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控 NAZA LITE
动力 E800四轴套装
机架 DAYA 550

18650组装6s怎么计算?需要多少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8650组装6s怎么计算?需要多少节?

电压和LiPo一样

网友:
18650,最大容量才2900。
只有索尼能答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压和LiPo一样

那充电的时候怎么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充电的时候怎么充?

正常的锂电池一样充电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啊?

frsky x9d

网友:
了解了,神控啊

网友H:
X9D显示的电压,是用的frsky电压回传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X9D显示的电压,是用的frsky电压回传模块吗?

是的

网友:
估算悬停电流不到12A,单电机不到3A的悬停电流,拉力620多g,用13寸的桨这力效已经够高的了

网友F:
怎么组18650电池,发下图片啊

网友I:
根据18650 3200mah的放电平台,需要放电到3.05V才能放出多于2800ma的电力。
飞了1小时,下来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18650 3200mah的放电平台,需要放电到3.05V才能放出多于2800ma的电力。
飞了1小时,下来的电压是多少 ...

实际放电10000mah

网友J(2015-05-25):
3510电机也要380kv啊,我以为只有350k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 NAZA LITE
动力 E800四轴套装
机架 DAYA 550

18650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3510电机也要380kv啊,我以为只有350kv呢。

我一直看指标介绍,记得好像都是说350KV的,朗宇3508才是380,怎么突然变成3510也是380KV了。。。但电机上又确实这么印没错。。。。残念

网友:
2.5kg重量跟我几乎一样,正装备搞E800,看到12000配合原装电调这表现。。。好吸引。。。又不太想陪铂金30A了。。。。请问下楼主有没有测试过6S 5000MAH 20C的效率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啊。c数太低。

18650 目前C数确实有点够呛的~~~
再放到3.4V已经是极限电压了~~
一般3.4V以下电池掉电很快了~~

网友:
其实不用18650电池,我只是买futuba的3s控电很轻,而且容量足2200mah,找得到那电池估计比18650好,毕竟18650比锂聚合物重不少。但是现在某宝50块钱2200的控电实际只有1000mah,重量跟你futaba的一样。。。。还有你机架再改简易点的,不要折叠,那样会飞更久。

网友K:
我的e800加5000mah,重900多g,全重3kg,轻松飞半小时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的e800加5000mah,重900多g,全重3kg,轻松飞半小时

这么牛逼?我配置和你一样,但是重量没那么重,为什么我只能付十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牛逼?我配置和你一样,但是重量没那么重,为什么我只能付十几分钟?

不会吧?你用的是原装电调还是?还有就是电池容量足吗?

网友:
对啊,我用的是大疆的620S,电池比较新的,10个充放

网友L:
两根机臂还发抖的厉害
至今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根机臂还发抖的厉害
至今没有找到原因

感度

网友L:
我用的默认感度
我是该减小一点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默认感度
我是该减小一点感度吗

是的,小40%

网友F(2015-12-02):
这应该是18650的功劳。

网友:
楼主强悍,太牛逼了,有空我也试试,嘿嘿

网友:
用这种电池要注意电调的低压保护问题,否则炸你没商量,切记...

网友:
起飞重量2500g,用18650电池24节不可能飞1小时以上,还是不要忽悠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