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的天线断掉一节还能用吗?

楼主(2015-04-12):
如题,是否可以修呢?

网友A:
有专门的天线卖  你搜接收机天线应该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天线卖  你搜接收机天线应该好多啊

怎么修呢?

网友B:
是什么接收,看看原来的那个线头有多长,把现在的天线割出同样长度就可以了。把天线外面那层割掉,留出线芯当天线。

网友C:
一点点不影响 把断了的那里把胶皮剥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点不影响 把断了的那里把胶皮剥开点

把网状的金属线剥掉,漏出中间较粗的那根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点不影响 把断了的那里把胶皮剥开点

把网状的金属线剥掉,漏出中间较粗的那根芯子吗?我是黑色包热缩管的那段掉了,剩下的长度就想照片中那样

网友:
没多大影响吧,拆开修,不太长的话就别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接收,看看原来的那个线头有多长,把现在的天线割出同样长度就可以了。把天线外面那层割掉,留出线芯 ...

加长会如何?遥控距离会提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长会如何?遥控距离会提高吗?

扒开屏蔽线,漏出中间的那一股线一定要和原来的长度一样,否则会导致遥控距离变短,会导致失控炸鸡,原因嘛,2.4G频率的波长要求的!

网友:
剥出3cm芯线作为天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扒开屏蔽线,漏出中间的那一股线一定要和原来的长度一样,否则会导致遥控距离变短,会导致失控炸鸡,原因 ...

谢谢,知道了

网友:
露出来的那个线长度是可以计算的。我记得一般天线是要天线长度等于1/4波长,至于波长的公式是:波长=光速/频率,也就是5.8G波长是300000000000MM/5800000000HZ=52MM,天线长度要等于52/4=13MM,做的时候是近频率最低的那个长度做,因为那个长度最长。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老式遥控要拉着那么长的拉杆天线,而现在2.4G和5.8G只要短短一点天线甚至内置天线就能使用的原因。

网友:
另外宽度也需要计算,那个是关系到阻抗的

网友F:
最好把屏蔽铜管重新焊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把屏蔽铜管重新焊回去的

丢了啊,我现在都还不敢用那个接收器飞了。。。

网友G(2015-09-14):
会影响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影响距离

这遥控器还是你那里买的,厦门快乐车手,已经换控了。

网友H(2015-10-30):
从无线路由器上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