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各位大神给推荐下好不………

楼主(2015-04-12):
不喜欢暴力飞行,至少现在不喜欢,就是想练练悬停,户外飞飞航线,各位大神帮忙推荐款稳定点的电直呗
话说伟力v931怎么样?听说6g模式很稳

网友A:
都稳看你调机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稳看你调机水平了

就是没水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水平啊

多潜水看帖多思考多试验,急不来的

网友:
模拟器四面过了以后, 直接上大飞机,  因为你说只是悬停  航线, 所以越大越稳。

网友:
6轴的是稳,但是没用。以后换了3轴还是从零开始。
建议先模拟器。

网友B:
楼主应该不是冲着小机来的,坐坐坐,沏茶点烟,开始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