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机转动问题,看遍论坛没有答案,问题以描述清楚了 ...
APM电机转动问题,看遍论坛没有答案,问题以描述清楚了,在线等大大

楼主(2015-04-12):
APM调试好了一以后正常解锁,
电机
怠速转动正常,但加油2号电机没有反应,交换插头后电机正常转动,2号输出端接的电机还是没反应,4个电机电调行程是一起设置的,在线等

网友A:
只要接到二号输出端电机就不能正常工作,那只能是飞控故障

楼主:
现在是,解锁成功,电机怠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