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起飞偏移求助

楼主(2015-04-12):
今天炸鸡后,检查了一下没什么异常,继续飞,发现起飞后偏左移……拿在手上发现推油门的时候左右两个舵机同时推动拉杆,而且右边的推得高一点,请问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舵机。。。。

但是我打副翼方向什么的发现舵机都是正常的,应该没坏舵机啊?求解

楼主:
n次重新对频后又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打副翼方向什么的发现舵机都是正常的,应该没坏舵机啊?求解

我的02s也这样、昨天重装下舵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