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图就知道什么是用心设计,什么是不计成本

楼主(2015-04-12):
昨天齿轮扫了,原因没找到,但是kds爽快答应周一寄一个给我,这种贴心服务让人觉得舒服,本人从事机电设计工作,折腾的飞机虽然都不是大飞机,480级别的不谈,起码折腾了8台各种结构的。因为飞行技术有限,大飞机只玩过亚托500pro,500l,x42,这3台飞机都出了,看过我帖子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很多飞机就是买来欣赏很折腾的,500l就是想看看它的设计,从买来到卖出只有8小时,这里只谈我目前折腾的5.5,等配件很纠结,干脆把飞机拆开好好检查,今天就这个5.5的尾巴做个说明,一不小心我发现这个轴承居然刻着japan,日本产nsk,真是舍得。这个设计有几个不同,第一,万向节传动设计,这个对减小震动效果明显。第二,尾波箱轴承在金属伞齿和伞齿安装杆的限位下,靠近尾管的那颗轴承不会松落,对比亚托和泰世的设计,这里必须给赞。第三,尾轴有限位环设计,可以调整尾轴轴向跳动为零。第四,那几颗牛蒡的nsk轴承实在是让人无法抗拒。

楼主:
不得不说kds的飞机设计和用材很不错,但是好的同时也要求装机细心,前天没扫齿飞了两起落真是太安静,下一步有空让工人帮我做几个机身加强件。

网友A:
不知道原因的模型零件损坏,厂家都能免费更换?慈善机构?这样的宣传还是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原因的模型零件损坏,厂家都能免费更换?慈善机构?这样的宣传还是少做。

厂家说我这种情况是个例,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能算是售后处理,只是郭总爽快而已

网友B:
你如果飞的是雷虎,就会发现这个设计20年前就出现在Raptor 30上了。
到今天的E820和E700。不过雷虎用的是N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说我这种情况是个例,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能算是售后处理,只是郭总爽快而已

所以说的个别案例不能这样宣扬,要是别人也去换,换不了就会有不公平感觉。都是花钱买的飞机,为什么就有不同待遇呢?

网友:
结构是很棒·····  就是这尾波箱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的个别案例不能这样宣扬,要是别人也去换,换不了就会有不公平感觉。都是花钱买的飞机,为什么就有 ...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扫齿的细节我都跟厂家说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正常炸机扫齿轮肯定是自己责任了,发这贴主要是觉得设计不错,我的情况确实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飞的是雷虎,就会发现这个设计20年前就出现在Raptor 30上了。
到今天的E820和E700。不过雷虎用的是N ...

没玩过雷虎,不过觉得这种设计成本高

网友C:
还有 尾波箱既然用了法兰轴承为啥不从里面往外装·····  而是从外往里用量螺丝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 尾波箱既然用了法兰轴承为啥不从里面往外装·····  而是从外往里用量螺丝锁着····

轴承是用两个小螺丝卡住的,这样设计也很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是用两个小螺丝卡住的,这样设计也很好用的

内往外装的话轴承受力在一个平面上    外往里成两颗螺丝受力了···

网友:
V5 87 DZ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往外装的话轴承受力在一个平面上    外往里成两颗螺丝受力了···

这螺丝强度没问题,个人猜测,不这样设计你看得到nsk吗?这只是玩笑。按道理从里面上合理,当然从外面往里上螺丝固定就算轴承不上胶水我想也没事,轴承外圈不会转动,换轴承也方便

网友:
这个金属伞齿不知道能否装亚拓500上,都流口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 尾波箱既然用了法兰轴承为啥不从里面往外装·····  而是从外往里用量螺丝锁着····

这样设计也是有好处的,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设计也是有好处的,方便维修

其实往里顶轴承反而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