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V船,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5-04-12):
新手新做一艘深V船(威廉王子号),49CM长,商家推荐2212无刷电机,电调40A以上,请推荐电机的品牌和电调的牌子,不知道40A的电调是否够用,用在这船上会不会烧掉?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补充下轴承和浆的资料:轴套管8x1mm精密304料不锈钢钢管或7×0.5黄铜管,轴3mm冷拔304不锈钢棍,已调直,桨是27mmTFL的,螺距不详,成品桨叉,304不锈钢止退螺帽,舵片是1.5mm不锈钢激光切割的,轴3mm304冷拔棍,氩弧焊,摇臂是航空铝车制的,堵头是四氟料车制,内径3mm变3.2mm

网友:
我有只42的。用50A水冷电调,2212 。2200KV(这个好像太大了),27桨。轴套8,轴3.没下水哦

网友A:
重要是的没说上几S的电池,如果 2S  商家推荐配置可以了。
电机看你是用内转还是外转,如果电调的话  好盈单向40A的电调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是的没说上几S的电池,如果 2S  商家推荐配置可以了。
电机看你是用内转还是外转,如果电调的话  好盈 ...

是3S的电池

楼主:
鑷繁椤朵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