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 3.2.1固件不能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5-04-12):
控,加速度计,罗盘均已经校准了,解不了锁,用数传连接地面站出现下图问题,

后来直接用USB线连接电脑后 故障保护消失了,但是仍然不能解锁

通过地面站解锁,提示飞行器拒绝

网友:
禁用解锁检查··

楼主:
如果跳过参数检查时可以解锁的,但是说明还是有问题
ACRO_BAL_ROLL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完了,飞控讨厌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跳过参数检查时可以解锁的,但是说明还是有问题
ACRO_BAL_ROLL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ACRO_BAL_ROLL 设置ACRO比率飞行模式时横滚角返回水平的比率

你在高级参数里面查找这个ACRO_BAL_ROLL,看看你设置的值是多少

网友:
把机架放置在水平位置,断开连接再连线看还有没有那句警告字句,也许校准加速计时,机子不在水平面,再校准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RO_BAL_ROLL 设置ACRO比率飞行模式时横滚角返回水平的比率

你在高级参数里面查找这个ACRO_BAL_ROLL ...

已经试过了,设置成0是可以正常解锁的,这个设置的数值对飞控有什么影响呢,正常设置多少!

网友:
我也是这样。恢复出厂。就好了。

网友:
模式错了吧,auto是设定航点的,要GPS

网友:
还有电流电压不足了,你在失控保护里把电压不足的保护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