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入魔以来最严重的炸鸡。

楼主(2015-04-12):
好小子1400。飞的时候,就眼睛一眨的时间,飞机就撞到电线上,然后栽到水泥路面,翻了个跟头到水沟里。成了这样。都炸散了。摄像头没了,找不到了。机身电子设备我刚才试试,好像都没问题,电池虽然进水了,而且有点变形,但是电压好像都还正常。

网友:
修修补补又是条好汗

网友A:
电池变形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变形有点厉害。

嗯,不过电压没问题,不知道对电池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进过水后接收机可能有隐患,感觉电子设备都不好说。。。

网友B:
电池建议还是去垃圾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建议还是去垃圾堆吧。

有这么严重?

网友C:
好小子配的电机是不是太大了,还是3s电,飞的快那是肯定

楼主:
2212的电机,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小子配的电机是不是太大了,还是3s电,飞的快那是肯定

2217,当时为了搞FPV换了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

网友E:
电池还是退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还是退休了吧。

唉,新电池,使用不超过十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新电池,使用不超过十次

看你下次还炸不炸

网友(2015-05-17):
喜闻乐见啊

网友F:
小炸,我最严重的是一天炸了三个飞机,fms F16 fms 1.4米109 1.4米蚊式轰炸机,那才叫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炸,我最严重的是一天炸了三个飞机,fms F16 fms 1.4米109 1.4米蚊式轰炸机,那才叫惨不忍睹。

飞像真机,对技术要求比较高

网友:
我也是,飞冲浪者的时候,太悠闲了,低头看路,没看天上,啪一下撞路灯杆上了,电池也弯了,不过电压电量都正常,就是用着心里有点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