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失控炸机落水,刚好想换P3,请问价值几何??

楼主(2015-04-12):
几天前在一个小湖边飞,突然失控向一边飞去,拉不回来,撞树上了掉下来了,落在湖边进水了

机型:P2V+

当时情况如下:机器外观无损,没有任何变形,捡回来的时候电池在闪,机器在报警

目前情况如下:晾了几天,目测水都干了,上电池试机,能开机,电机会转,但是好像不受控制,云台相机无反应,开机不会自动摆正

本来是想在换P3前再飞几次的,结果就出意外了,之前从来没有过,我一直比较小心,飞的也不远,大概就100米样子,怎么就会失控了呢

想问下:
1:这种失控算不算质量问题?能不能保修?
2:如果不能,付费维修大概要多少?
3:如果太麻烦,直接整套出,大概还能出多少?

网友A:
目测可能是IMU错误,自己尝试下高级校准。

如果你失控的时候恰巧有录像证据,那可以尝试找DJI理论下,没证据就算了,这事儿说不清楚,换了你是DJI的人也不会同意赔偿的。

卖二手~~~现在这情况能出2K算是惊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可能是IMU错误,自己尝试下高级校准。

如果你失控的时候恰巧有录像证据,那可以尝试找DJI理论下,没 ...

最新情况,拆开晾了两天,目前完全恢复,一切正常了.....

网友:
电子的东西进水了还是有隐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