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桨v120d02s

楼主(2015-04-12):
        这些经典泡沫桨来之不易,非常喜欢感谢cawp。        优点:1、轻(只有原厂一半的重量);2、平衡性好,无需配平;3、飞行辨识度高而且养眼;4、灵活性胜于原厂,升降副翼行程量都得调小(打满舵不会干涉主轴),还未尝试过3d,但翻起来应该很灵活;

        缺点:1、不如原厂桨稳,三轴感度稍微低一点的话,航线有点点发飘;2、升力一般;3、锁尾能力差一点;

        上图上视频

网友:
房间飞灰尘老大了,有个车库一类的就爽了

网友A:
这种桨停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桨停产了吧

是啊,很久前的桨

网友:
这桨漂亮  楼主能搞这么多真幸福啊

网友B:
为什么叫泡沫桨呀

网友C:
想问一下尾巴如何才能不抖???  我的抖得要死

网友D:
没试下120的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叫泡沫桨呀

泡沫制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尾巴如何才能不抖???  我的抖得要死

尾杆不要裂,传动顺滑,尾桨配平等排震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试下120的碳桨?

有,重了

网友C:
想问一下尾舵机抖舵是尾巴抖动的原因吗?  那种50多的金属舵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尾舵机抖舵是尾巴抖动的原因吗?  那种50多的金属舵机好用吗?

原厂的尾舵机在中立点很容易抖舵,不严重的情况下,飞行是无影响的,比较严重时才会在飞行中出现尾巴小幅度摆动,你先看看是不是尾舵机自身抖舵。我这款舵机目前表现良好,不会出现抖舵。

网友:
漂亮!飞得也漂亮啊~艺高人胆大,要是砍到电视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制成

脆么

网友:
我也用过这桨轻,因为真是用泡沫做的,一炸就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