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丝加强100s头罩

楼主(2015-04-12):
100s头罩的加强固定

网友:
里面加3m贴也可以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螺丝?直接拧到那个固定柱上面?

网友:
这控真帅了

网友:
不如用圆珠笔芯切一小片套上去,重量还轻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螺丝?直接拧到那个固定柱上面?

M1.5的螺帽直接拧上去。

网友:
这个感觉没必要吧

网友:
晕,你这样炸一下,头罩那个塑料支柱断得概率很高。最好是头罩戴松点,炸鸡时候头罩能轻松滑出来,可以保护塑料支柱

网友:
我的就是一炸头罩就飞了。。。脚架也容易掉下来,不过插上一点事没有

网友:
上面的那个小胶圈容易掉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得买,难找的要命。

网友:
这个可以用华10控吗?

楼主:
炸机头罩轻易就掉怎么保护电路板,我的头罩的四个孔与柱不对应,不飞时都扣不严没办法才想出的办法,现在不用螺丝了,用软塑料或溥胶皮扎一个孔塞上就行。

网友:
请问你的飞机微量尾舵响应如何?  用的高频头吗? 还是刷了固件之后能直接对频?

网友(2015-07-24):
求助,楼主会设置hcp 100s用d10遥控器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吗  能给我一个你设置的参数吗

网友:
这样毁头罩支柱

网友:
这样拆卸不方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