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尾电机是好的 但不锁尾难道是主板坏了?

楼主(2015-04-12):
今天帮朋友飞了一电,结束时就突然不锁尾了,,但尾电机是好的,换了一个新电机还是同样,,,难道是主板坏了?  请教一下懂行的,,,谢谢~~~

网友A:
有几个细节需要楼主测试一下,拿在手里然后打方向舵,能否感觉到尾电机的转速变化。
或者不打舵,手拿机身向左转向,能否感觉到尾电机的转速变化来抵消这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细节需要楼主测试一下,拿在手里然后打方向舵,能否感觉到尾电机的转速变化。
或者不打舵,手拿机身 ...

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完全不转了?那就检查插头和主板上是否有爆掉的元件。

网友:
如果完全不转了检查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细节需要楼主测试一下,拿在手里然后打方向舵,能否感觉到尾电机的转速变化。
或者不打舵,手拿机身 ...

我的6050是正常的,拿在手里往左转能感觉到尾电机立马就速度加快了,不过放地上飞还是锁不住、打算过几天买几个新的尾电机过来排除下是否是尾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转了?那就检查插头和主板上是否有爆掉的元件。

电机要转,就是不锁尾!

网友B:
我的977锁尾方向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我有2台977都不锁尾 后来换了一个控两台就都好了 原来是控的问题 控恢复出厂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台977都不锁尾 后来换了一个控两台就都好了 原来是控的问题 控恢复出厂也不行

控的 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锁尾方向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电机极性接反了

网友:
好的,回去弄一下

网友:
换了电机极性,但是锁尾会锁不住,鸡鸡会自

引用 网友D:
电机极性接反了

换了电机极性,但是锁尾会锁不住,鸡鸡会自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
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

引用 网友D:
电机极性接反了

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尾電機不行,又可能是電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977就那个样,猛推油门大桨转数高了,螺距大了,反扭力也就大了,锁尾电机爆发力不够,所以瞬间锁不住尾。解决办法换720高质量的空心杯电机,在配大号尾桨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