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乱调Pid调不回来了,求给个默认的Pid

楼主(2015-04-12):
如题,求给一个默认的Pid。谢谢援助!

网友A:
重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设也可以。

你好,以前重设过,要求在做罗盘加速度计校准,有没有只重设Pid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以前重设过,要求在做罗盘加速度计校准,有没有只重设Pid的方法?

除非有以前保存的参数重新下载/写入,新刷固件,要求重做校准是一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有以前保存的参数重新下载/写入,新刷固件,要求重做校准是一定要的。

嗯嗯,那有没有一开始的默认参数呢,求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有没有一开始的默认参数呢,求一个

2楼那个不就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设也可以。

手机客户端,没有看到图,谢谢分享!

网友B:
刷小车的固件再刷四轴的固件这样就会回到初始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小车的固件再刷四轴的固件这样就会回到初始的参数了。

哈哈,壞人!這樣不就要重做校準了嗎

网友:
擦除EEPROM,好像记得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