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抽风

楼主(2015-04-12):
本人达亚550机架   电机3108 380KV 用12寸的桨很稳定,但用13到15寸的桨,就会有抽风现像 。电池是4S的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飞行时间,或是换大桨的桨让他稳定 ,另外 试验用的桨是皓业的 抽风会不会跟这个桨有关

网友:
DAYA550基本都是用12寸浆。如果你想用大浆的话只能换电机座,换成飞越的。可以加长一点。

楼主:
嗯,知道了 我那380KV的电机会不会影响飞行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 我那380KV的电机会不会影响飞行时间

一般不会...

网友:
楼主续航多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 我那380KV的电机会不会影响飞行时间

380KV用4S.轉數會不會太慢

网友:
380KV用4S.轉數會不會太慢.如果又用12寸槳.拉力可能不夠

网友A:
380 4S 肯定KV低了。

网友:
我用590KV陪13和14寸感觉很稳啊  4S5000悬停25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 4S 肯定KV低了。

380要配到几S才能和这桨还有电机配套上

网友:
4S应该用700KV吧..12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要配到几S才能和这桨还有电机配套上

你看这个电机表啊。3百多肯定应该是6s啊。看看电机表。桨怎么也得。。13。。14以上了

楼主:
这个380KV是被某宝上的卖家呼优的,然后用15寸的桨。 早上试了下,380KV12.38的APC能飞17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