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了精灵3,想入一款国产平板做显示器。求推荐!

楼主(2015-04-12):
预定了精灵3,想入一款国产平板做显示器。求推荐!

网友A:
不行的,精灵3只支持用苹果的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精灵3只支持用苹果的平板

错!!!安卓也支持,别乱说,误导听众哦,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安卓也支持,别乱说,误导听众哦,呵呵!

ipad mini2首选·····稳定点

网友:
苹果手机可以不?

网友:
小米估计是首选了

网友:
IPAD MINI2   不二之选

网友:
以下内容摘自DJI官网:
The DJI Pilot App对移动设备系统版本的要求为:iOS 8.0 或更高版本及Android 4.1.2 或更高版本。
推荐使用以下移动设备:
iOS: iPhone 5s、 iPhone 6、 iPhone 6 Plus、iPad Air、 iPad Air Wi-Fi + Cellular、 iPad mini 2、 iPad mini 2 Wi-Fi + Cellular、 iPad Air 2、 iPad Air 2 Wi-Fi + Cellular、 iPad mini 3、 及 iPad mini 3 Wi-Fi + Cellular。此App已针对 iPhone 5s、 iPhone 6、 及 iPhone 6 Plus优化。
Android: Samsung S5、 Note 3、 Sony Xperia Z3 、 Google Nexus 7 II、 Google Nexus 9、 Mi 3、 Nubia Z7 mini
*支持的设备列表会持续更新和增加。

网友C:
Nokia N1  如何?

网友:
诺基亚的 平板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kia N1  如何?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2首选·····稳定点

真的假的
应该不可能

网友:
我也在纠结这个事情

网友D:
700大元收了个二手Google Nexus 7 II做悟的监视器用,500尼特亮度还算能用,比mini2的亮度略强。

网友E:
楼上,我也用 过奶7飞悟 , 不过我觉得 明显延迟 比 IPAD MINI 厉害, 果断 放弃了。
我是飞手 , 用的 奶7 , 云台手用的 IPDA MINI ,果然 他的 流畅,我火大,直接买个 HDMI 的显示器接上,
就是 好多 互动数据都没了。    这下 我明显比IPAD 流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我也用 过奶7飞悟 , 不过我觉得 明显延迟 比 IPAD MINI 厉害, 果断 放弃了。
我是飞手 , 用的  ...

请教下 你的高清显示器 什么牌子 多少钱
还有 你的遥控是不是带HDMI输出啊  我买的精灵3不带 只有USB输出 可不可以用USB视频采集卡转AV 输出到显示屏上

网友:
葛优+冯小刚  那个是什么平板来着?   好像是;    一扔一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2首选·····稳定点

iPad Air 2 不是更好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700大元收了个二手Google Nexus 7 II做悟的监视器用,500尼特亮度还算能用,比mini2的亮度略强。

 喜欢你的曝光题材 要不然大姜尽说好话

网友:
悟跟精灵3 建议还是苹果MINI
过热的情况是问题

网友:
正在考虑台电X89 双系统平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2首选·····稳定点

我用,怎么会黑屏几分钟?

网友:
你可以考虑看看利利普的PC700平板电脑,白色看起来挺漂亮的,参数也还行。你自己可以去百度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