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与飞控的链接

楼主(2015-04-12):
飞控只有一排针,而接收机有3排针,剩余的正负那两排针是链接哪里???

网友A:
接收只插R!剩下的两排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只插R!剩下的两排是供电!

动力套装装在450机架上作为航拍合适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套装装在450机架上作为航拍合适不

还行吧!挂个山狗什么的还行!数码相机或单反相机就不行了!

网友:
450还是别航拍了,续航短。

网友:
直接最上面的信号线就可以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控

天地飞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飞控

mwc高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

飞控。不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是接收机。

豪华版mwc飞控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海盗呗,刚入模就用的海盗,现在还有点怀念....

网友:
接收机所有的正负极都是并连的,所以随便接一个就行了,剩下的那一排R,才需要跟飞控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