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皮带怎么装

楼主(2015-04-12):
万能的模友们,请问CM0620皮带是如何安装与拆卸的。谢谢!

网友A:
拆开主轴用粘合好的平带 或者买一条片基带 穿过主轴和变速机构后 再用片基带胶水涂上 再用水管熔接器 把温度大概加热到100摄氏度左右 再用一块平铝板 把片基带用C型夹夹在熔接器的平板上 过个三四分钟后 就粘合好了 自己粘一根的话 买一个锭带热熔机太浪费了

网友B:
拆主轴,最好用无接头的平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