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能否负高度飞行

楼主(2015-04-12):
请问各位飞友,如果在山顶放飞精灵2,让它往半山腰或往山脚下的高度飞,这样肯定是低于起飞的高度,请问这样会出现失控炸鸡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站楼顶上试下撒

另外精灵osd的“高度”会显示负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站楼顶上试下撒

另外精灵osd的“高度”会显示负值的

请问你试过这样飞吗?谢谢!

网友:
可以负高度,显示也是负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试过这样飞吗?谢谢!

飞过,经常在高原飞,所以注意到了。但是没有截过图

网友:
必须可以的呢

楼主:
谢谢指教!同样华科尔H500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