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ATG250+电机倒装

楼主(2015-04-12):
看这内部凌乱的走线

昨天刚装完今天就下雨了。。。就在寝室楼道里飞了一会,,然后就扰民了= =

网友:
飞得正常?

楼主:
为啥会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会不正常

就是请教一下。。。,不知道反装电机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请教一下。。。,不知道反装电机有什么影响

据说能飞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B:
那電機轉向跟上裝電機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電機轉向跟上裝電機一樣嗎?

并不是……原来正转的现在装在反转的位置

网友:
250机反裝其實很好看,很美!

网友C:
穿越时常会蹭地面,打桨碰马达几率大了。还有那线这么绕不会出场效应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原来正转的现在装在反转的位置

謝謝回復.那校正馬達時不是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回復.那校正馬達時不是很麻煩

和原来一样校准就行了……实际上正反桨的安装和原来一样

网友D:
cc3d的方向是否都要改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的方向是否都要改變呢?

呃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时常会蹭地面,打桨碰马达几率大了。还有那线这么绕不会出场效应么?

有道理……这没考虑到……电调线好多人都这么弄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这样装机容易打到螺旋桨把

网友:
效率更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这没考虑到……电调线好多人都这么弄没多大问题吧

你的250什么配置  机架能给给连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250什么配置  机架能给给连接么

LD2204+EMAX12A,机架为ATG250

网友:
有沒飞的视频

网友:
倒装炸鸡,电机吃土厉害。楼主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