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个求助帖,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咯

楼主(2015-04-12):
最近一直被一个450切了3D后的奇怪现象困扰这,从这台450装起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没解决,只要飞机一切3D后,飞机机身就开始画8字,而且尾巴抖得厉害,要是换做鱼,估计破百了,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感度高了,就降感度,特技1 55 特技2 50,但是还是抖,但是已经很低了,就不敢降了(怕不锁尾,因为技术差,还不会自旋停),所以就开始排震,先从尾巴开始,换尾巴总成,换尾桨,但是都还在抖,就换轴承,也还是抖,接着换三轴,但是问题同样存在。配置如下:KST 215 KST515 好赢V3 50A 黄K8 冰人尾巴 富丽尾波
所以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原因,小弟谢谢了。

网友A:
视频最后炸的是怎么回事。。你要翻么。。视频里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你把双桨都拆了推油门百分之60摸尾管看看感觉

网友A:
像是震动有点大。。

网友:
把陀螺震傻了

网友B:
富丽尾波总成? 能用吗  ?我现在也是金鱼尾搞得头痛 以为是尾桨夹问题  买个富丽桨夹总成 发觉T型座和尾轴间隙很大 装上后尾桨都是两边摇着转动 根本`不能用

网友C:
K8不要只看控上的感度值,要看软件里面的陀螺增益值(红框),450级60左右或者更低一点就行,通过调控上的感度数值来实现,但不用介意那个数值是多少。感度通道要激活(绿框)

网友D:
K8问题,换一个吧,资金不是很很充足的话就买EB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问题,换一个吧,资金不是很很充足的话就买EBAR

是K8坏了吗?

网友:
换掉那只黄bar

楼主:
好的,再请问下,黄k8和蓝K8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再请问下,黄k8和蓝K8有什么不同?

蓝K没用过  不好说

网友E:
1. 排震。
2. 这年头还有敢用黄K8呢。。 最垃圾的K8 。 严重缩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8不要只看控上的感度值,要看软件里面的陀螺增益值(红框),450级60左右或者更低一点就行,通过调控上的 ...

您真是乐此不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真是乐此不疲啊。。。。。。。。。。。。。

这个已经调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最后炸的是怎么回事。。你要翻么。。视频里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你把双桨都拆了推油门百分之60摸尾管 ...

他自己翻的,切了特技1和2后,机身画圈,最后的翻是飞机自己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排震。
2. 这年头还有敢用黄K8呢。。 最垃圾的K8 。 严重缩水。

哎,学生,没办法,排震已经做了无数次了。。本地魔友都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问题,换一个吧,资金不是很很充足的话就买EBAR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不要只看控上的感度值,要看软件里面的陀螺增益值(红框),450级60左右或者更低一点就行,通过调控上的 ...

特技1 55 特技2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震动有点大。。

什么都换过来了。什么都检查了,就是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丽尾波总成? 能用吗  ?我现在也是金鱼尾搞得头痛 以为是尾桨夹问题  买个富丽桨夹总成 发觉T型座和 ...

我的也会。。。。难道就是这问题?还要上个亚拓尾波。。这个465,已经比X3土豪金还值钱了

网友F:
嘿嘿 我和天籁是兄弟   故意开他玩笑。。。。。。。。

网友F:
陀螺仪调试绝对正确的话 那就只能是震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K8不要只看控上的感度值,要看软件里面的陀螺增益值(红框),450级60左右或者更低一点就行,通过调控上的 ...

这个正解,我的控为了调成K8里的值,控里的数值居然要调成负数才行,但飞起来正常,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嘿嘿 我和天籁是兄弟   故意开他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调试绝对正确的话 那就只能是震动了。。。

除了机身,全换了

网友H:
楼主精神可嘉!为了解决问题特意拍个炸鸡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正解,我的控为了调成K8里的值,控里的数值居然要调成负数才行,但飞起来正常,没问题。

我的控上设为47..5就是刚好60的感度,普通模式60的感度好好的,就是特技1 2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精神可嘉!为了解决问题特意拍个炸鸡视频!!

其实是想上个正常飞的视屏,谁知道飞机那么腼腆

网友:
一般金魚尾都是尾巴不順滑吧,我的x3飛了一個月一直有金魚尾,把尾槳夾軸承拆開重新上油就好了

网友A:
如果开特技不正常很可能是震动问题了要么就是陀螺仪的问题。。普通模式转速低震动也相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特技不正常很可能是震动问题了要么就是陀螺仪的问题。。普通模式转速低震动也相对小

普通模式感度可以调的很好,60都可以,但是开了3d就50都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