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50级P40配三叶70级四冲发动机

楼主(2015-04-12):
一直觉得京商这个系列的轻木机很漂亮,之前飞过一台Fw190,可惜有一次操作失误给炸了,发动机直接磕一块砖头上把砖头都磕碎了。发动机捡回来大修一遍,换了缸套活塞环还有一对气门顶杆,装在新飞机上,发动机尺寸和头罩完美配合,不大不小,不需要在头罩底下开口。三叶桨炸不起只能装二叶的先凑合飞。原厂桨罩开了三个孔,所以只能再买个2.5寸的普通桨罩。机身右舷装的是像真接收机开关和假火头插座。油门舵机装在机身里面不好布置,就干脆装防火墙外面了。整个防火墙按照我们这一个有经验的模友的建议,涂满了环氧胶,防止油把木头浸软。这个发动机装上之后化油器离防火墙特别近,干涉了油箱盖上的出油管,所以我定制了一些激光切割的中间带个孔的木头块粘在防火墙内侧把油箱垫得向后了,这才能装上油箱。飞机配了14*8的桨,起飞很轻松,降落不开襟翼的话速度有点快。总之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A:
好漂亮!赶快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赶快首飞

飞过了哈

网友:
头罩真的是P40造型的精华所在

网友:
开散热控用刀切的?

楼主:
用的是1毫米钻头沿着边缘钻了很密的一排孔,然后切下来,类似邮票的做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毫米钻头沿着边缘钻了很密的一排孔,然后切下来,类似邮票的做法

谢谢啊

楼主:
不谢,之后应该再用锉刀磨一下,就很光滑了。你也买了这个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谢,之后应该再用锉刀磨一下,就很光滑了。你也买了这个飞机?

没有 我玩电的 50阿波罗

网友B:
发动机隔匡震动大,舵机装那里会不会有抖舵的风险,而且银燕舵机不是特别可靠。

楼主:
确实震动大,而且工况比较恶劣。但是目前还没发现抖舵现象。为了可靠我特意买的金属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隔匡震动大,舵机装那里会不会有抖舵的风险,而且银燕舵机不是特别可靠。

确实震动大,而且工况比较恶劣。但是目前还没发现抖舵现象。为了可靠我特意买的金属齿舵机。

网友C:
翼展和起飞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展和起飞重量?

翼展1422,起飞重量2600克

网友C:
楼主这个飞机,配三叶52发动机,搭配12x6螺旋桨,估计动力也可以。
偶的仿京商40级练习机,翼展1.6米,机身长度1.2米,起飞重量2.8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飞机,配三叶52发动机,搭配12x6螺旋桨,估计动力也可以。
偶的仿京商40级练习机,翼展1.6米,机 ...

三叶52发动机比三叶70四冲动力要猛,配12*6应该是没问题。我有个12*6的三叶桨,还没装。我配这个发动机主要是比较适合这个头罩。翼展1600应该很好飞的!

网友D:
请教楼主,能否拍个邮箱的固定位置的照片给我。我新装康克40,邮箱太靠前了,就在发动机后面有个圆孔,邮箱孔就从那露出来。这样会不会飞到快没油的时候头轻呢?还有油箱用什么方式固定呢,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用热熔胶打一下固定,康克这飞机设计的不怎么好,这个我在买之前就有了解。

网友(2015-05-14):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能否拍个邮箱的固定位置的照片给我。我新装康克40,邮箱太靠前了,就在发动机后面有个圆孔, ...

油动飞机的重心都是要在空油箱时测定!油箱的固定,我是这样:油箱塞子中央的螺丝先不要拧紧,把油箱装在飞机上,油箱塞子卡进防火墙的孔洞,用手顶住油箱底部,再拧紧油箱塞子中间的螺丝,油箱塞子的橡胶会膨胀出来,使油箱得到固定.

网友:
机头罩的喷涂太霸气了,漂亮,非常喜欢!

网友:
我和楼主同款飞机,准备起落架换成蜗杆收放,发动机计划齐藤82.等装好,交流一下。

网友:
老是穿了脱的不好!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
散热不行

网友:
机机很漂亮哦

网友E:
这个头罩开孔有点问题,只有进风孔,木有出风孔啊!

楼主(2015-06-19):
引用 网友E:
这个头罩开孔有点问题,只有进风孔,木有出风孔啊!

有的。头罩底部和机身不是贴合的。好大的出风口哈

楼主:
头罩后面有出风口

网友(2015-09-01):
请问楼主收放起落架的舵机怎么装?最好能拍个图看看,谢谢!

网友:
好飞机,起落架会不会有点软,看看好小的说。

网友:
请问 飞行前拔下那个是电源开关吗?哪里买的?靠谱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能否拍个邮箱的固定位置的照片给我。我新装康克40,邮箱太靠前了,就在发动机后面有个圆孔, ...

尽量把油箱移到CG上面一般多少油都不会出问题,我听说的是如果飞机翼展到了大概2米以上,无油自重8公斤的样子油箱在CG前后移动5-7厘米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尽量把油箱移到CG上面一般多少油都不会出问题,我听说的是如果飞机翼展到了大概2米以上,无油自重8公斤的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飞机很漂亮,请问飞机的火墙上刷了一层什么胶水?